68cm玩具船改喷射电机烧了

楼主(2018-08-06):
这玩具船改装还是挺方便的够大够宽,设备安装方便。就是塑料感强了点。喷射船改装设备如下,68厘米船壳,36mm桨20喷口喷射泵,2820 1200kv飞机用电机,50a飞盈佳乐水冷船用电调,舵机两个分别控制方向跟倒车。具体安装方式看下面的图

楼主:
第一次发帖想发试水视频不知道怎么发

楼主:
今天去试船先上的3s2200电池速度不太满意,就换上了4s电池一两分钟后电机烧毁。分析原因第一是电调跟电机不太匹配,第二水冷电机座冷却效果还是不如水冷套好

楼主:
懂行的朋友帮看看,想换船用内转子水冷电机3656合不合适

网友A:
感觉外转子电机除了比内转子扭力大点,水冷方面完全没有内转子好,还容易反扭..

网友B:
居然还有ESKY的电机,ESKY的配件超贵的。还是把地下的电动童车改一下哈,改成无刷。

网友C:
这个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外转子电机除了比内转子扭力大点,水冷方面完全没有内转子好,还容易反扭..

船对电机反扭不太敏感,主要是船用电调跟外转电机不匹配发热严重。以前玩风动船用飞机电调跟电机一直很好用,后来嫌没有倒车就换了个船用双向电调,电机秒烧了。还想着是xxd电机太渣,换上朗宇还是秒烧了。又想着如果有水冷电机座可能就不会烧了,所以这次改喷射船就用了水冷电机座,到第二块电池还是烧掉了。电装匹配还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哈哈

网友E:
外转子电机扭力大是优点,不容易散热是缺点。用在空模上由于速度足够散热问题也不大,用在船模上就得想办法强制风冷,否则必烧电机。用水冷电机座效果也不行,因为图中电机定子与水冷座接触面不是很大。而且水冷电机座也严重阻挡电机风道。所以我建议电机舱要开进气孔和出气孔并且强制风冷。实在不行还是换内转子电机为宜。意见不成熟仅供参考。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玩

车,船,飞机各有玩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有ESKY的电机,ESKY的配件超贵的。还是把地下的电动童车改一下哈,改成无刷。

esky前些年确实挺贵,想当初买个esky拉玛小直升机都上千。现在这些都是淘汰产品了,都是人家卖电子产品的店家收的库存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转子电机扭力大是优点,不容易散热是缺点。用在空模上由于速度足够散热问题也不大,用在船模上就得想办法 ...

这个也是外转子电机水冷座原厂配置,玩下来也没什么问题。是自己技术不到家搭配不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外转子电机水冷座原厂配置,玩下来也没什么问题。是自己技术不到家搭配不合适

这是欧兰斯 798-1?软轴还是硬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欧兰斯 798-1?软轴还是硬轴?

软轴的,速度操控都不错

网友F:
可以用3656电机  3000kv也不错 不过电调就不够了最少也的90的电调安全点   要不就换个2835内转电机  配你电调可以  3000kv3s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3656电机  3000kv也不错 不过电调就不够了最少也的90的电调安全点   要不就换个2835内转电机  配你电 ...

嗯,好的。我去找了看看

网友:
身边有几个玩喷的朋友,对喷船,动力还是有一定要求的。高速时,接近于全浸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