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第三季(设计图篇)_01 【甩式弹射器】

楼主(2018-08-06):
我的宝典《个人设计册》,收录了本人从最早2008年到今年的一百多张手绘设计图(画风偶尔淳朴),筛选了一些航模相关的,发出来分享一下

——————————————————————

我的宝典

设计弹射器的时候,最早的方案是做一个导轨和一个弹射车,飞机放在车上,一起加速,顶点分离

随着可行性的验证,发现设计轨道和小车是个问题,实现起来并不容易,飞机和小车以一定速度脱离,和飞机磨损的解决也是个问题(当然可以加轮子减少摩擦),还有就是不同机型的兼容问题,在参考了很多成品轨道弹射器之后,最终改变了设计方案,改为直接弹射飞机的皮筋弹射(下图)

考虑到皮筋在弹射器上的弹射行程很短(区别于可以把皮筋起点由一个助手拉到十米远的情况),所以弹射的角度和力度同样重要,让飞机实现仰角弹射,皮筋的起点必须也在仰角的延长线上,但飞机弹射瞬间的些许下坠如何不会碰到弹射器,经过琢磨,最终定下设计方案(下图,甩式结构原理图)

继续细化,涉及材料的选择和尺寸,两个滑轮组起到重要作用(分别在最左侧和最顶端,负责皮筋顺利通过并改变皮筋方向),在弹射器处于准备弹射状态时,有一根绳子连接顶部滑轮所在的立杆和前面的皮筋上(这个很重要!只有这样,立杆才能在弹射初期就开始向前折叠从而不会与前进的飞机发生接触),在经过不断的试制和改进之后,最终成功!

实物

( * 弹射器测试帖请参见本人之前的发表 * )

收纳状态,可完全拆除,至于后备箱

所有的安装不需要工具(几个螺母均为可以手拧的蝴蝶螺母),前腿支撑为直插式,所有接触地面的部位都有橡胶地脚

精致的弹射释放装置(手持脚踩都可,中间的闸为实际弹射控制,两边的闸为增加脚踩时的脚感而设置的)

外场未组装状态

外场组装状态
( 因为当时是冬天,温度很低,用布裹住的皮筋可以减缓低温带来的皮筋弹力不足的情况 )

弹射米格15(视频截图,注意弹射角度和前面立杆的折叠情况)

现在,成功弹射的机型超过五种,可以说机型适应性是很高的

在航模这个小团体里,自己的提高对自己和身边的模友都是鼓励,大家一起玩才最开心

感谢唐山航模小队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
好家伙,这个最适合用来飞涵道机了,省下地面起飞的一段动力输出也许可以多飞个一分钟时间了

网友:
奇思妙想,动手能力强

网友A:
好厉害的单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的单弓呀

可不嘛,打出去的还是增程弹

网友B(2021-04-05):
飞机上的挂钩什么样子?版主能发张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上的挂钩什么样子?版主能发张图片吗?

如图:

网友B:
悟空,飞机上的挂钩什么样子?版主能发张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悟空,飞机上的挂钩什么样子?版主能发张图片吗?

发了,就在这篇帖子的回复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悟空,飞机上的挂钩什么样子?版主能发张图片吗?

飞机上的挂钩就是一个不锈钢的普通挂钩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机上的挂钩就是一个不锈钢的普通挂钩

能发张图片吗?光看描述,想象不出来如何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发张图片吗?光看描述,想象不出来如何挂

有个从飞机上拆下来的挂钩,拍了照片,你看下。

改动部分:

    1.前面的钩子弯了个弯
    2.平面处做了一些锯齿

安装时用热熔胶固定,锯齿可以卡进飞机机身里,增加牢固性

拆下来的方法:飞机倒置,用很热的热熔胶挤在金属平面,等20秒,金属导热,粘着的热熔胶自然脱落,之后清理一下胶

注:我用的这款金属挂钩的金属平面的面积为:3x5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