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飞控,NAZA lite刷V2教程

楼主(2018-08-06):
最近精灵2飞控比较泛滥,价格也很便宜,但是原版固件需要智能电池,没有办法在自组无人机上使用,为此我翻遍了整个百度,有Lite刷V2的,但没有找到精灵2飞控刷V2的教程,最终在Google上成功找到软件,特发此教程,共同研究。
首先公布原贴地址,英文好的可以自行下载以及参与讨论: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2954166-Convert-Phantom-2-FC-NAZA-M-Lite-to-NAZA-M-V2-v4-06-v4-02
软件下载到之后就很简单了,首先,你的飞控要有供电,能连接电脑,并且驱动都安装好。
第一步,找一条杜邦线连接飞控的F1和F2两个针,如图所示

接下来,连接好供电,连接好USB其余的先暂时不要接

接下来打开下载好的软件(需要先关闭原版的调参软件)

1处选择你的飞控,精灵的就选第一个,lite就选第二个,然后点击一下2处的小箭头刷新串口,然后在3处选择你飞控所连接的串口号,然后点击4开始刷写。

大约2分钟后,进度条走到头,出现红框中的提示就代表刷机成功了。
接下来断电,断开短接F1,F2的线,连接上其他的设备

打开NAZA V2的调参软件(注意,现在要用V2的软件了,精灵2的软件已经不好用了)

刚刷完打开后会报错,需要先点这里左侧的“恢复默认设置”。
现在,就可以完全按照V2的方法,设置你的飞控了,祝各位爽飞。
另外教大家一个初步检测飞控的小方法,也是在上面图片这一页,先做一遍校准,完成后看陀螺仪,加速度,指南针的数值,晃动一下飞控,应该陀螺仪和加速度两行的响应数据有变化,晃动一下GPS(内有罗盘),应该指南针一行的数据有响应的变化。如果有任何一个数字显示“错误”那么该飞控一般是IMU故障,需要维修。

网友A:
刷了如果在用回精灵2就不用智能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了如果在用回精灵2就不用智能电池了?

没错,是的

网友:
给力的一贴,赞一个

网友B:
GPS用lite的GPS可以吗?或者怎么怎么买GPS使用

网友:
4.06能正常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用lite的GPS可以吗?或者怎么怎么买GPS使用

我用的是咸鱼上一个卖家自己改装的GPS,加了一个转接板可以给naza用,我这用的效果还是挺好的。另外手里有APM GPS的可以只买转接板,这样比较实惠,都是同一个卖家有卖。

楼主:
可以用,但是我感觉版本高了可能也不是好事,老版飞行都很稳定,也没有什么BUG,新版本也不知更新了啥,很可能就是限飞数据了

网友C:
能把刷v2的软件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把刷v2的软件分享下吗?

我上面的链接里面有下载

楼主:
国外网站,国内访问比较慢,要多等一会

网友:
加个qq?15338739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不去

我用手机能进去,也能下载

网友D:
请教楼主GPS是什么型号?可否拍一下电路板的那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GPS是什么型号?可否拍一下电路板的那一边?

不清楚型号,有点像悟的但和悟的不一样,这个带罗盘,卖家猜测可能是某款植保机之类的冷门机型上的

网友E:
这刷了后还能配合精灵2 主板 云台工作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是的

这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刷了后还能配合精灵2 主板 云台工作么

可以,之前不都有人买个V2换在精灵里么,这样就不用只能电池了

楼主:
最近装机测试了,F450,一切正常,都和V2一样

网友F:
用普通电调就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普通电调就行吗

对啊,naza本身就可以用普通电调啊

网友G:
带罗盘的这个GPS可能是A2或者A3的,但是不是N3,以前在某个淘宝店铺上见到很多大疆的GPS模块拆机,悟空m的也有,无罗盘的精灵和悟的也有,价格都在100以内,植保机MG-1的也有(这个贵死...),在闲鱼上看到那个发布以后我还回去翻了店铺,可惜啥也没了...其实直接去买lite的GPS也行了,我去年11月入模的时候就从别人手里入了一堆的精灵2拆的东西,飞控当初也很迷,相信能pojie,但是没有教程,百度搜了几天各种论坛也没有明确的资料,5imx倒是有刷入后的例子,然后转Google和YouTube直接搜,立马搜到了一篇用串口监视获取这几个不同飞控的bootloader通信时的特征并且有相关的pojie用的python源码,后来往后就找见了这个刷写程序。根本就没有所说的不能解锁电机等问题,什么错都没有报。当时手头上的那个GPS有一个没有焊接的指南针接口,焊接了指南针以后依旧没法识别,就放弃了(旧版的指南针确实是插在GPS上面的那个接口的,注意安装方向就行,甚至见有人用HMC5883模块改装的)
买了一套lite,心疼死了
新版的GPS不知道用的还是以前的6M还是N3的m8q方案(长得和N3的GPS极其像),失控返航什么的超级准确!!!以前一直是盲飞。这个暑假买了非凡的OSD,上了图传,搜星数基本都是14-18左右。
提及一个问题,之前用5.8G的接收机,遥控没有X1通道,几个月前换了2.4G的精灵2的遥控,带波轮,最初X1还是正常的
然后有人问了一下能不能刷4.06固件,我就试了一下,之前用的都是4.02,升级以后给我报错,闪黄灯,连接V2调参软件按提示校准遥控后,发现X1通道怎么动都没反应了...断电重启后不报错了,能解锁电机也能飞,就是X1没数据了,换了另一个2.4G接收机也不行,特别诡异,没装云台所以影响也不大,但是一直想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罗盘的这个GPS可能是A2或者A3的,但是不是N3,以前在某个淘宝店铺上见到很多大疆的GPS模块拆机,悟空m的 ...

这个GPS确定不是A2 A3 悟1 悟2 MG1上面的。我也对照实物查了很多网上的拆机图,最后没有结果,我猜可能是某款冷门机型上用的吧。这个GPS现在也买不到便宜的了,估计数量本来就不多。
百 度是 卖 假 药的,搜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还得上谷歌。

网友H:
除了收一个精灵2飞控,还得有pmu才行吧?

网友:
感谢LZ分享,果断收藏!

网友I:
我刷完 就是连不上v2的软件 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H:
除了收一个精灵2飞控,还得有pmu才行吧?

淘宝有副厂的,25一个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刷完 就是连不上v2的软件 怎么搞

刷完要断开短接线,再重新上电才能连接

网友D:
楼主的贡献帖是一把双刃刀,这几天精灵2涨价断货了

网友:
好帖。。。多年难得一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贡献帖是一把双刃刀,这几天精灵2涨价断货了

总好过不涨价留着当废物吧

网友J:
楼主飞控怎么连接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飞控怎么连接电脑

淘宝上买的副厂LED,32包邮,可以连电脑

网友K:
实用好帖,副厂LED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实用好帖,副厂LED给个链接,谢谢

搜索一下就能找到,关键词 NAZA LED 模块

网友L:
感谢LZ分享,刷了,可用,基本正常,就是X1通道沒有反应,其它都好,未知有没有模友遇到过或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LZ分享,刷了,可用,基本正常,就是X1通道沒有反应,其它都好,未知有没有模友遇到过或知道原因?

我以前用正版V2的时候也遇到过你这个问题,就是用pwm输入的时候有。用sbus输入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J:
楼主对对大疆植保机上的gps有没有了解能不能用在这个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一下就能找到,关键词 NAZA LED 模块

找到了 谢谢 楼主

楼主(2018-09-18):
引用 网友J:
楼主对对大疆植保机上的gps有没有了解能不能用在这个上面

不行,完全两码事

网友M:
可以用精灵2的gps吗

楼主(2018-10-22):
引用 网友M:
可以用精灵2的gps吗

不可以,没有罗盘

网友:
好贴!! 十分感谢楼主分享!!!!!!!
我直接在精灵2上刷, 按楼主步骤, 一次成功.
再也不用智能电池了!  我试了!!!

网友N:
听说刷了后 四轴很稳定,六轴会有BUG,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听说刷了后 四轴很稳定,六轴会有BUG,谁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也飞的6轴,怎么没看出不稳定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飞的6轴,怎么没看出不稳定来呢?

只是听说,闲鱼上有卖家这么说,所以在坛子里面找兄弟证实一下

网友(2018-11-26):
楼主,那个网站打不开,能否把软件上传上来呢,

网友M:
第一次刷成功了,然后在调参软件中点了升级,提示升级失败,飞控就挂了,然后再刷也解决不了,连了led灯也不亮,接usb之后绿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M:
第一次刷成功了,然后在调参软件中点了升级,提示升级失败,飞控就挂了,然后再刷也解决不了,连了led灯也 ...

在刷机过程中,断电或者断开USB,就会变砖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刷机过程中,断电或者断开USB,就会变砖

刷好了,用了精灵的刷机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