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S900动力总成,大疆电调求助!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8-08-06):
在网上买了四个大疆S900的动力总成,电机和电调是配套的!想用来自己组装一个开源飞控的四轴!
       可是东西回来了单独用接收机和电池试一下是否能转!没想到电机一直滴~滴~滴~滴~滴~的响!加油门没反应!
    因为大疆的电调没有5v供电给接收机,我单独用一个供电模块给接收机供电!动力总成两根信号线接3通道!打油门一点反应都没有,就一直滴~滴~滴~滴的响。。。。。
      有高手知道怎么回事吗?
  或者大疆的技术人员来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了!

网友:
中位没有对,还有就是接收机灯亮没有

网友:
1.这个只能用6s电池供电,不然电调会报警

网友:
还有用这个动力套装效率不高啊、

网友A:
LS+1 这个动力套装效率不高啊,而且价格不便宜的、、、为啥选择这个套装呢、滴滴滴响几个原因
1.电池电压不对需要6S
2.接收机输出的值没有在最低,也就是没有在1100这个位置
3.嗯,不知道能不能校准电调,这个套装我没用过,校准下就好了,单独用一个模块供电是米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1 这个动力套装效率不高啊,而且价格不便宜的、、、为啥选择这个套装呢、滴滴滴响几个原因
1.电池电压 ...

听说大疆的电调不用校准油门的,等有空我再研究一下,感谢了

网友:
4114太老了

网友:
电调接受信号不对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