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者飞翼,倾转垂起尝试(tilt VTOL)

楼主(2018-08-06):
自由者飞翼,改倾转三轴垂直起降。

动力配置:银燕2208 1500kv,6045桨,3s2200电池
倾转机构:银燕3054金属齿舵机。3D打印件。控制:pixhawk,ArduPlane-3.8.5。
传感器:M8N-GPS,无空速计。

总重:900g。
续航:还没测。
推重比:1。

改装方案用的15cm*15cm木条。首先在机翼开槽。

然后是安装倾转结构,用的是3D打印。

然后装机,布线。

飞控设置:
一些重要参数:
ARSPD_FBW_MIN :  10
ARSPD_FBW_MAX : 18
TRIM_ARSPD_CM : 1400
Q_ENABLE : 1
(之后的参数,需要刷新参数或重启飞控,才会出现)
Q_TRANSITION_MS : 2000 ,这是多轴退出控制需要的时间,单位ms。Q_ASSIST_SPEED : 0 ,低于这个速度,多轴将介入进行姿态的辅助控制,不过个人感觉在小的tilt-triptor上并不太好用,设0禁止。
Q_FRAME_CLASS : 7 ,机架类型,7是Tri,也就是三轴
Q_FRAME_TYPE : 0 ,这个默认就好。
Q_TILT_MASK : 3 ,这是选择哪几个电机需要倾转,按比特位来设置,1号电机和2号电机都倾转就是1+2 = 3。
Q_TILT_RATE_UP : 60 ,倾转电机从前向上转向时的速度,这里设置每秒60度,1.5秒完成整个过程。
Q_TILT_RATE_DOWN : 35 ,倾转电机从上向前转向时的速度,这里设置比较慢,目的是帮助飞机姿态控制器平稳些过渡。
Q_TILT_YAW_ANGLE : 20 ,这是用来差动两个舵机控制偏航的最大舵机行程,由于是差动舵机控制,所以控制力度很大,20度已经足够。
Q_TILT_MAX :45 ,这是多轴到固定翼的切换过程中,积累速度阶段舵机可以倾转的最大角度。45是一个大部分机型可以接受的比较保守的设置。Q_TILT_TYPE : 3 ,这是选择倾转的舵机类型,1是默认的连续性舵机,2是只有两个位置的开关舵机,3是在连续性舵机基础上,利用两个舵机的差动来控制偏航。跟上面的Q_TILT_YAW_ANGLE参数相呼应。

没有空速计,用的是飞控估算的风速,受限制比较大,但也能应付一般飞行,对小机来说可以接受。

姿态切换的工作流程(官网抄录):
多轴到固定翼,姿态切换有两个阶段:
1.飞机的倾转电机开始倾斜,但只会倾斜到最大不超过Q_TILT_MAX 参数设置的角度。然后飞机控制模式改为固定翼,高度控制器介入,此时飞机目的是积累速度,姿态控制的响应等同固定翼,即如果拉俯仰杆,则飞机会爬升,此时多轴的电机也会起到维持姿态平稳和辅助改变高度的作用。注意,这时油门不控高度,另外,只有当油门大于50%时,电机才会倾转到最大允许角度。
2.飞机达到 参数设置的速度之后,彻底转为固定翼模式,电机倾转到最大值,即前拉状态。此时高度控制器根据选择飞行模式不同而退出或者维持,多轴的控制将会在Q_TRANSITION_MS  参数设置的时间内逐步退出,期间只维持姿态平稳,且贡献比例逐渐降低,这有利于姿态的平稳过渡。
固定翼到多轴:
电机立刻按照Q_TILT_RATE_UP  参数设置的速度,倾斜到垂直状态,之后所有操作等同多轴。如果切换到入QLoiter等带位置控制的模式,则会在一段刹车之后开始悬停。刹车力度可调。

试飞视频稍后放出。
一小段地面测试的。
http://player.youku.com/embed/XMzc2Njc3NjA2NA[

一小段悬停的。
http://player.youku.com/embed/XMzc2Njc3NjA2MA

总结

选用三轴的原因是尾座式抗风比较差,但三轴也多出来一个电机和两个舵机的死重,不怎么适合小机,对续航影响比较大,这里只做个尝试。但悬停稳定性和操控性确实对比尾座式的双电机前拉有质的提升。固定翼模式到多轴模式的刹车比较平稳,不会掉高和丢姿态。但是多轴到固定翼模式,由于是倾转电机,所以只有一部分拉力用来积累速度,滑行距离长,高速时多轴电机和固定翼的控制面一同介入姿态控制,容易有姿态发散,需要仔细调试pid。对小飞机而言,最经济的方式还是手抛-垂直降落的玩法。另,3s电池配1500kv电机,在这个重量下,悬停时候油门值比较高,或许改配4s1500电池会有更好表现。起码动力冗余方面更为充足。

**目前图片不多,如果各位感兴趣,会放出更多细节相关的信息。

网友:
有意思,3D打印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A:
尾电机需要做成斜的来抵消反扭矩,还是依靠其他电机来抵消反扭矩?

网友B:
飞翼垂直起降,不是已经有人做了双发+增大舵面的方案吗,看测试效果也还不错,楼主这里为什么还要用3轴外加倾转的方式呢,这样结构上复杂很多啊,还增加重量。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需要做成斜的来抵消反扭矩,还是依靠其他电机来抵消反扭矩?

3轴模式,尾部电机要加舵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轴模式,尾部电机要加舵机的。

然而并没有看到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然而并没有看到舵机

肯定有的,被楼主藏起来了,不然就不科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的,被楼主藏起来了,不然就不科学了

敢不敢打赌?

网友:
我猜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敢不敢打赌?

既然你这么确定尾电机上没加舵机,那就肯定是靠前面两个倾转电机克服反扭咯。呼叫楼主出面解释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这么确定尾电机上没加舵机,那就肯定是靠前面两个倾转电机克服反扭咯。呼叫楼主出面解释解释

没尾舵机,利用前面两个舵机的差动来补偿偏航。参数在帖子里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翼垂直起降,不是已经有人做了双发+增大舵面的方案吗,看测试效果也还不错,楼主这里为什么还要用3轴外加 ...

因为这是新尝试呀,两电机前拉的尾座式飞翼已经玩过了,最后哪怕加了舵机去做矢量来补偿,还是很难配好垂直时候迎风面中心和平飞重心,抗风能力不乐观。所以就换了个思路来玩。三轴tilt的死重对小飞机确实很大,放到大些的飞机上会好很多,就当是给各位一个思路上的参考吧。

下附两轴尾座式带矢量电机座的小飞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是新尝试呀,两电机前拉的尾座式飞翼已经玩过了,最后哪怕加了舵机去做矢量来补偿,还是很难配好垂 ...

确实如此,很多航测大载机都是选择4+1动力方案,毕竟2个电机能带来的垂直升力还是很有限的。期待楼主在vtol载机研究方面的新进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是新尝试呀,两电机前拉的尾座式飞翼已经玩过了,最后哪怕加了舵机去做矢量来补偿,还是很难配好垂 ...

这种两轴尾座式,在重心选择方面对于垂直模式和水平模式是矛盾的,如果能够利用某种结构动态调整重心来消除这总矛盾的话,小载重还是比较理想的方案。

网友:
这个vt悬停比我四轴还稳厉害得空了也搞一个玩

网友C:
厉害
顺便问一下,自由者飞翼原版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
顺便问一下,自由者飞翼原版好飞吗?

原版的lz没飞过,不过有小伙伴说很好飞。

网友:
垂直起飞的飞翼

网友(2018-10-08):
楼主你好,我有个自由者飞翼刚炸了,机身报废两翼完好,想改成尾坐式两轴垂直起降(无倾转),可能给些意见和指导?

改装初步考虑买加装的木片电机座,2008电机1400KV带8040桨或2312电机960KV带8060桨 。本人以前只玩固定翼,没有接触过飞控和四轴。遥控器为刷过的D10,学通信的,有电子基础,会简单的Arduino编程。

PS:自由者飞翼很好飞,俯仰稳定性接近一般的固定翼,作为飞翼且后掠角又不大是比较难得的,应该是翼型比较好甚至做过专门气动设计。

网友D:
为撒要带矢量座?我总觉得:这个飞机,坐在那里,直接用吊机模式就可以起飞,升空后,打升降舵改平飞,难道不可以吗?

网友:
mini飞控可以吗

网友:
17g舵机会不会有点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
顺便问一下,自由者飞翼原版好飞吗?

好飞,加不加飞控都非常的好飞,爬高快,可慢可快,价格便宜,唯一不足的也是最要命的!材质太软,软到舵角能自己与翼面断开。

网友(2018-11-26):
好帖,正要搞,剛好有前輩這篇剛參考,讓我少走些冤枉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需要做成斜的来抵消反扭矩,还是依靠其他电机来抵消反扭矩?

第三轴用舵机搞矢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撒要带矢量座?我总觉得:这个飞机,坐在那里,直接用吊机模式就可以起飞,升空后,打升降舵改平飞,难道 ...

为了垂直时候抗风的尝试,感觉加了矢量会更灵活些。结果发现那是尾座式的硬伤,风大真的难飞,无关乎矢量和舵面。可能重心和迎风面受力中心的距离更重要些。

楼主:
pix mini 可以。能刷apm固定翼3.8以上固件就行。

网友(2020-01-29):
楼主微信多少?可以加一下吗?

网友(2020-04-06):
又没有4个电机 4个舵机的

网友(2023-01-30):
请问顷转舵机用银燕es08md行吗?力气够不够?
另外电机座的打印件哪里有下载啊?

网友(2023-03-06):
我也做了一款飞翼三轴垂起,在固定翼转多轴的时候,我的向上角度是45度,也就是两秒完成转换,在固转垂的时候高度会突然上升十几米。

网友:
博主,TRIM-ARSPD-CM是什么意思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