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惠普服务器电源竟然坏了,有懂得吗?

楼主(2018-08-06):
昨天手贱,在惠普电源的输出端正上钻了两个孔,打算当接线端子用,谁知道,再通电就不能输出了,问了商家,说这样就算烧了,有没有其他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啊!1000瓦的电源,这样扔了,未免太可惜了!

网友A:
我多出一个电源,27v100a的
出你250

网友B:
是不是钻断线路了。检查一下

网友C:
如果就打了口是不会坏的。楼主带负载试试有无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多出一个电源,27v100a的
出你250
27V100A?什么电源

楼主:
谢谢各位,原来是开启后,可以听到啪的一声,继电器启动,风扇启动,就可以用了,现在是只能听到轻微的啪啪声,输出为零电压。让我感到郁闷的是,平常用鳄鱼夹也是夹住输出板的上下两面,没有问题啊,怎么钻个孔后不行了呢!

网友D:
可能是夹心板

网友E:
钻孔过程中,振动,导致里面的零件松脱,检查下就可以,不要开机。我以前也遇到过,一个电阻居然振动下来了

楼主:
谢谢楼上,行不行试下总可以的,要是扔了那就太可惜了,还没出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