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能告诉我 vbc touch和vbc除了屏幕不同外 手感方面还有区别不

楼主(2018-08-07):
     手上有vbc 新出的touch看起来有点吸引人  不知道入手的模友 说说使用感受如何  除了屏幕和vbc是最大的区别外 我最关心的是手感相比较vbc有没有提高

网友A:
价格有所不同,翻了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有所不同,翻了一倍

网友:
手持28X默默的看着

网友B:
我是来收楼主二手VBC的,楼主买了新的TOUCH,旧的出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来收楼主二手VBC的,楼主买了新的TOUCH,旧的出给我吧

哈哈  可以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  可以可以

新出的VBC touch老好了,B格超高,标配楼主这样的大侠。楼主赶紧买买买,然后旧的VBC便宜出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出的VBC touch老好了,B格超高,标配楼主这样的大侠。楼主赶紧买买买,然后旧的VBC便宜出给我

网友:
b格不同。。。。。。。。。。。。。。

网友:
飞固定翼的时候方便微调了

网友C:
相同部分:
1.制式没变
2.直机专用部分功能没变
3.手感没变
不同部分:
1.变大触摸屏(电容)
2.电池容量变大(应对触摸)
3.调机界面比旋钮式树形界面直观
4.彩屏图像显示更直观,例如电压波动曲线,震动曲线。
5.加入微调功能,能飞固定翼了。以前要靠机械调到完美才行
总结,如果专心玩直机,VBC性价比高。如果想尝鲜,VBCT比格高。另外,VBC配合next飞模拟器,手感和真机很像,还可以直接调用mirko cesena飞行参数。不会像凤凰一样假,又不像RF那样难飞。futaba飞NEXT感觉也有点怪。
不过,如果固直双休,用futaba要比VBC方便。VBC的很多细节都是为飞直机考虑的,外场调机方便,例如遇到直机调试,金鱼尾,机身晃动,锁尾困难,左旋右旋不对称等等,以及vbar高级调机功能(调出模拟器一样的飞机手感),VBC方便一些。
当然老VBAR用手机加蓝牙模块也很方便,新版NEO要用电脑,麻烦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相同部分:
1.制式没变
2.直机专用部分功能没变

感谢分享。卖掉VBC换VBC T可能需要加5000-6000大洋,楼主看一下值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同部分:
1.制式没变
2.直机专用部分功能没变

好的 感谢精彩回答 我还是用vb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卖掉VBC换VBC T可能需要加5000-6000大洋,楼主看一下值不值

不值  不换

网友:
用MB的穷路人默默路过。。。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有5,6K不如装一台还不错的机机来炸

网友:
买18MZ也不买VBCT。。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相同部分:
1.制式没变
2.直机专用部分功能没变

请问这个如何搞的? 请截图显示一下如何搞

quote,

还可以直接调用mirko cesena飞行参数。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相同部分:
1.制式没变
2.直机专用部分功能没变

vbc与手机加蓝牙相比较,有优势么,优势有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F:
vbc与手机加蓝牙相比较,有优势么,优势有啥?

VBC调机就是感觉飞着飞着,不爽就调。手机加蓝牙其实也很方便,只是没那种感觉。用惯了VBC离不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VBC调机就是感觉飞着飞着,不爽就调。手机加蓝牙其实也很方便,只是没那种感觉。用惯了VBC离不开。

我明白了,主要是还得放下遥控拿起手机,解锁,打开app调,调完放下手机拿起遥控飞,流程还是不如vbc舒畅。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明白了,主要是还得放下遥控拿起手机,解锁,打开app调,调完放下手机拿起遥控飞,流程还是不如vbc舒畅 ...

怎么讲呢,其实按花费时间和需要外场带的东西来讲,手机随身携带,蓝牙模块很小,我前面说了,也很方便。只是如果拿着遥控飞,还能用遥控调机,飞个飞机就带着飞机遥控器电池,感觉上方便一些。
就像拿着一把瑞士军刀,然后对比带着剪刀 小刀 水果刀,其实差别不大,心理上感觉方便一些而已。
只代表个人观点,因为本帖问得问题我自己有点心得,多说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如何搞的? 请截图显示一下如何搞

调出菜单界面,然后里面有设置飞机飞行参数的,我选了logo700xxt,然后后面有个mirko cesena的参数选项。

网友:
飞机调好了就飞呗,没必要每次都去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讲呢,其实按花费时间和需要外场带的东西来讲,手机随身携带,蓝牙模块很小,我前面说了,也很方便。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