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币待购期对Core700对旋翼夹座螺栓的校核。

楼主(2018-08-07):
Core700(DB700),持币待购阶段。先看了下说明书,没大的毛病,就是这里,桨夹与横轴之间的限位是靠M4的螺丝来连接的。
那也就是说,大桨的离心力需要靠M4的螺纹承受剪力去承受。这在机械设计规则里是不合适的。下面来校核一下他究竟能不能这么用。

最大725mm主桨,自重240g。取重心为桨叶展长中点处。考虑中联长度。则重心所在的回转半径取420mm。
在2200rpm转速下,单侧桨叶带来的惯性离心力为5344.7N。(0.24x(2x3.14x2200/60)^2x0.42)

根据机械设计手册,12.9级的M4螺栓,在动载荷下的剪切屈服强度极限为2205N

说明书所示,每侧夹座由4个M4螺栓。因此每个螺栓受到的剪切力为5344.7/4=1336.2N。
因此厂商设计的强度安全系数为2205/1336.2=1.65
根据机械设计手册的规定,安全系数选取如下图所示。

“合金钢”“静载荷”“一般安全裕度”下的安全系数要求为1.55。“动载荷”下的安全系数为1.95。机体设计的1.65 能满足静载荷下的“一般”要求而不能满足其他要求下的安全系数。如果用来承受暴力飞行下的动载荷的剪力,安全系数应该取得更大。飞机普通飞飞经常检查应该没问题。这里最好搞个无螺纹销子受力。直接用螺纹不合规矩,很难接受。
这里只是大概估算,还没有考虑震动疲劳对螺栓寿命安全的影响。另外咨询了相关设计专业的朋友,考虑到震动疲劳影响,直升机的轴承与关键部位螺丝安全系数取值至少为3,才能保证可靠飞行。
所以假如我买的话,应该会换成其他的旋翼头吧。虽然这机的特色也在旋翼头上。可惜。另外这机的单向轴承设计不错,没有像传统机那样放在低速高扭的大齿盘,容易受不了烧坏。
它放在了高速级的低扭齿轮,保护了单向轴承。
不过,现在开始考虑其他机了。

网友A:
还有一颗固定桨夹摇臂的螺丝,一共四颗螺丝受剪力

网友:
没颗螺丝受到剪力5344.7/4=1336.2N
2205/1336.2=1.65大于1.55
设计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颗固定桨夹摇臂的螺丝,一共四颗螺丝受剪力

谢谢提醒,没拿到真机,在说明书里没仔细研究看不出来有4颗螺丝,已经修改了计算过程。

网友:
好专业啊,不考虑锁紧之后和桨夹内壁产生的摩擦力吗?反正再怎么暴力飞也没见有人这个部位螺丝断的。实在想试也很容易换低级别螺丝暴力飞看能飞断螺丝不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是机械工程师吧?
我也是第一眼看见这个螺丝受剪切力的设计就觉得不可靠。
楼主的计算是认为四颗螺丝均匀受力,实际是不可能均匀受力的,还要乘以1.2~1.5倍的载荷不均匀系数,这样结果就更不可靠了。
不过建议楼主检查一下“常用螺栓强度和屈服极限表”中的数据,拉伸强度和剪切强度数据是一样的,这个好像不对吧?一般是拉伸强度大于剪切强度的。

网友:
MM牙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设计。靠4颗螺丝去承受大奖夹的拉力,当然对于螺丝就跟楼主说的,承受的是剪切力。按理,承受剪切力的关键螺丝对于拧紧扭矩也是有要求的。所以这样的设计真的有点大胆和不同寻常。

网友:
良心企业有关的帖子,必须顶!希望更多的企业能杜绝爆利,弃暗投明。

网友:
相信大多数厂家都并未对设计进行严格的分析。

网友:
太专业了 没看懂 不过可以肯定的这飞机的设计者并没有lz这样多的专业知识 在或者就是故意偷工减料了

网友B:
楼主引用表格中的数据可能不是很准确,特别是螺栓抗拉强度和剪切强度数值应该是不同的。

我把本人最喜欢的飞机X3的横轴螺丝拿来简单的校核一下安全系数,如下图。(假设预紧力不大)(螺纹的强度数据来源于机械设计手册,应该是很准确的。)
计算结果X3横轴螺丝的安全系数大于5,是合格的。我们一般做机械设计,承受动载荷的螺栓安全系数最低都要大于5。
这个计算也是有问题的,X3横轴螺丝是M2.6,不是M3,没找到M2.6螺丝的强度数据,就不再重新算了。所以X3横轴螺丝的安全系数应该是不到5的。

校核计算过程

校核计算过程

螺纹强度数据

螺纹强度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引用表格中的数据可能不是很准确,特别是螺栓抗拉强度和剪切强度数值应该是不同的。

我把本人最喜欢 ...

是的我也发现了,这个表格里面的数值都是在控制预紧力的情况下剪切力的值。又查了下材料力学,纯剪切(不包含预紧力时)的抗剪强度大概是抗拉强度的0.5-0.577倍,如果考虑到振动与预紧力,比抗拉性能会差很多。不过用来算剪切刚好,用来算抗拉力就出错了。

如同您的计算,目前主流机型采用传统横轴结构抗拉螺栓的安全系数都很大的。

网友C:
好专业,顶一个,不知道是否对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设计不合格,那什么时候出问题,能计算出来吗

网友D:
要不再算算固定主桨的那个M5螺丝的受力?

网友:
这个设计就是为了解决主夹的加工难度来的,为了使主夹的加工简单些。
其实如果说只是螺丝的问题直接用M5的不就解决了,

网友E:
好厉害!可以看看KDS5.5的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引用表格中的数据可能不是很准确,特别是螺栓抗拉强度和剪切强度数值应该是不同的。

我把本人最喜欢 ...

这样算有点问题,其实受拉螺栓最容易受到破坏的地方并不是螺纹,而是螺栓头,螺杆跟螺栓头中间的应力集中很大的,我记得我之前无聊用Patran算过一次,应力集中系数好像快接近4了,所以好多重要的链接部分都不采用螺栓加螺母的设计,而是直接采用双头螺柱加两颗螺母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算有点问题,其实受拉螺栓最容易受到破坏的地方并不是螺纹,而是螺栓头,螺杆跟螺栓头中间的应力集中 ...

讲的很好,学习了,尤其是双头螺柱的用法

网友:
楼主大大 以及 各位工程师大大,请教一下旋翼头与主轴的固定方式合理吗?很多都是靠螺丝穿过去固定的。但是飞钟摆的时候够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专业,顶一个,不知道是否对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设计不合格,那什么时候出问题,能计算出来吗

寿命计算比较复杂,我是算不出来的。毕竟不同的原动机(电机)工况带来的寿命都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再算算固定主桨的那个M5螺丝的受力?

放心吧,那个螺栓是半牙螺纹,螺纹不受剪力的,m5已经足够可靠。相比之下更薄弱的点是这个M4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厉害!可以看看KDS5.5的不?

5.5这种常规的结构基本都没有设计问题的,螺栓只用来承受拉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放心吧,那个螺栓是半牙螺纹,螺纹不受剪力的,m5已经足够可靠。相比之下更薄弱的点是这个M4

是半牙螺纹没错 但是好像轴套部分的截面积比螺纹部分大不了多少吧 轴套部分的剪切力会比螺纹部分大多少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算有点问题,其实受拉螺栓最容易受到破坏的地方并不是螺纹,而是螺栓头,螺杆跟螺栓头中间的应力集中 ...

其实你说的螺栓头,主要是有个近90度的过渡,那是应力最集中的地方,最容易断裂。机械设计实践中,特别是使用于旋转主轴等部件,绝不能出现,否则很危险。

网友:
螺丝拧紧后,它们之间的摩擦力不能忽视。

网友:
精华帖,围观、留脚印、

网友:
人才辈出啊,,,顶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半牙螺纹没错 但是好像轴套部分的截面积比螺纹部分大不了多少吧 轴套部分的剪切力会比螺纹部分大多少呢 ...

550以上级别桨夹拧大桨的时候一般都是上垫片的,然后在拧紧螺丝,大桨铜套也比较厚的,你说的可能是450级别,没有垫片,铜套也薄,不过450的离心力都比较小

网友H:
这条缝是不是设计用来让螺丝拧上去之后这一圈被拉伸到桨夹的某个槽里面,靠槽来承受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条缝是不是设计用来让螺丝拧上去之后这一圈被拉伸到桨夹的某个槽里面,靠槽来承受拉力?

这个缝可用用来降低内外孔配合公差的加工要求。缝隙允许形变之后这个圈与桨夹内孔无间隙贴合。桨夹内孔没有用来与这个圈配合的台阶。如果有的话,这个台阶内孔必须小于这个圈圈的外径,那么桨夹就被圈圈挡住,无法从外向里装进去了。而形变也就0.5mm以内,不会是这样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550以上级别桨夹拧大桨的时候一般都是上垫片的,然后在拧紧螺丝,大桨铜套也比较厚的,你说的可能是450级 ...

垫片和铜套关  螺丝的剪切力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