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尾巴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8-08-07):
问大家个k120问题,我的油门才加了一点点,尾电机开始全速转动,打方向舵也不管用飞机一直打圈,是什么故障,知道的帮帮我,谢谢。

网友:
主板坏了吧,可能是陀螺仪或者管子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尾巴主版坏了,就是几个功率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尾巴主版坏了,就是几个功率片坏了

那意思的换主板

网友:
是的,这种小功率片我试图自己焊接换过,但是效果不好,就是像你那种一点油门就全转速尾巴。

只有买新的主板了

网友:
什么方向转才能判断问题

网友B:
加油门才转,说明还受控,主板不应该有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遥控器电位器的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门才转,说明还受控,主板不应该有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遥控器电位器的线断了

遥控器不会出问题,我没用原厂控

网友:
要不就把固定主板的螺丝松小半圈,固定太紧也会造成打转,然后校正下陀螺仪试试,如果真不行就用热风枪吹下,不然就该找专业的人修了。或者换主板

网友C:
还有就是会不会是你遥控参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会不会是你遥控参数的问题

不能啊,我今早飞一切正常,就是最后把尾电机线炸断了,焊好后就成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啊,我今早飞一切正常,就是最后把尾电机线炸断了,焊好后就成这了

该不会焊反了吧·····

楼主:
这个估计是正解

网友D:
问题是不是出在线焊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不是出在线焊接反了?

是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这一次是我大意了,把线焊反了,再一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