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想法,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楼主(2018-08-07):
之前,做了一架FT的rascal racer。翼展1m,机身、机翼都经过了加强。先用的朗宇2216 kv1400,速度也就是120左右,上不去了。

现在把动力换成了朗宇2820+9060,还专门买了桨罩。地面测试时,发现反扭巨大。推油门,机身都要抖一下。担心右拉不够,想在左侧机翼翼根处弦的方向加一点(如下图),搞成不对称机翼。相当于左边加了一个小襟翼,来进一步抵消反扭。不知可否?

网友A:
都120了还想要多快?这货本就不是飚速度的底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120了还想要多快?这货本就不是飚速度的底子啊~

看能不能飞到150,

网友B:
竞速的话我当时用的450直升机电机,KV3600,使用的好像是5寸桨。

网友C:
要抵消反扭你还不如在翼尖加很小的一点点呢,效果比翼跟不知道好多少倍。

不过其实反扭的影响没有静态时这么可怕,速度越高越不明显。

网友:
另一侧机翼延长,或者加个垂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竞速的话我当时用的450直升机电机,KV3600,使用的好像是5寸桨。

这个机头太大了,下次别的机,尝试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抵消反扭你还不如在翼尖加很小的一点点呢,效果比翼跟不知道好多少倍。

不过其实反扭的影响没有静态时 ...

谢谢,就是怕不对称不好飞。先加一点在翼根处试试。另外一个目的是降低翼载荷。

网友:
速度可以了

网友:
先设置副翼,试飞
有必要再加装

楼主:
改了,明天去试飞。还把剪切翼尖的面积改大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试飞后汇报情况

网友D:
反扭大副翼微调一下就好了。你这样越改阻力越大 画蛇添足 速度反而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扭大副翼微调一下就好了。你这样越改阻力越大 画蛇添足 速度反而上不去

也有同感,明天试飞后,测下速度。之后切掉再测下。

网友:
小胖子一个低头加点油就可以150了

网友:
你这飞机的外形就不是飚速度的,要想速度上去,你先看一下竞速机的样子,向它靠近速度才能提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怕不对称不好飞。先加一点在翼根处试试。另外一个目的是降低翼载荷。

翼跟力臂短,这么一点点带来的力矩很小,主要作用还是当阻力板了。

你可以考虑设置一个油门-副翼混控的,比例小小的就行了。

楼主:
切掉了小襟翼。折腾半天没什么用,速度上不去。机体阻力太大。

网友E:
飞起来反扭会变小,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起来反扭会变小,试试就知道了

确实是,地上一推油,飞机直晃。上天了,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