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小烧,还有救吗

楼主(2018-08-07):
今日小记:
今天天气不错,伤好得也差不多了,打算出去飞飞。来到飞场空无一人,坐下就是一顿狂飞,一电下来爽歪歪。下来准备换二电,谁知二电一插上 有一个电调直接就噼里啪啦,火光四射,吓得赶紧拔电。

一看,输入部分烧黑了,冒着小烟。。。凉凉,回家吧。
回来问了下客服,他说可能是受潮导致的,可是一电飞的又没有问题,奇怪。
图中红色部分全部烧黑了,还有个电容就剩半边了。。。估计没救了。

网友A:
看不太清,如果线路板上的走线烧断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清,如果线路板上的走线烧断没救了

这种黒板很难看到走线的,加上东西很小,唉,基本凉凉了,换新的了

网友B:
换了吧,几块钱的东西有隐患

网友C:
典型的陶瓷电容裂缝后短路,随便买几个耐压50V的大容量电容贴上,78L33买一个贴上,八成有救

网友:
陶瓷电容是真的好用,短路的时候也是真的刺激。。。。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D:
我已经烧了3根了

网友:
3.3V稳压管

网友:
没有救了

网友:
财迷心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吧,几块钱的东西有隐患

嗯嗯,已经下单新的了。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居然查出问题了,只是短路把地线烧断了而已,现在正常使用了,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陶瓷电容裂缝后短路,随便买几个耐压50V的大容量电容贴上,78L33买一个贴上,八成有救

还真给您猜中了,只是短路把地线烧断了而已,现在正常使用了,可以用在其他小电流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烧了3根了

总感觉有些邪门,今天去飞的地方听说以前是墓地。。。半迷信不过现在查出问题了,地线烧断了而已,修好了

楼主:
量了半天发现3.3没烧。地线烧断了,焊回去了,正常通电了

楼主:
不好意思,还真给我抢救回来了。地线烧断了,焊回去就好了

楼主:
能省则省嘛~修好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感觉有些邪门,今天去飞的地方听说以前是墓地。。。半迷信不过现在查出问题了 ...

……

网友E:
省100摔大几千,最可怕的是摔摔你就没钱入了,也就退了,,算了,不写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省100摔大几千,最可怕的是摔摔你就没钱入了,也就退了,,算了,不写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这个就得好好说说了。这个不是省100摔的问题,往大了说是环保节能的问题,一个东西坏了如果直接扔掉和维修好继续用(其实就是小问题)是两个概念哦~修好了不一定用在原来的地方,可以用来改装其他小玩具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陶瓷电容裂缝后短路,随便买几个耐压50V的大容量电容贴上,78L33买一个贴上,八成有救

学习了,原来陶瓷电容还有这风险,网上查了下

为什么会产生扭曲裂纹呢?这是由于贴片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对电路板施加过大的机械力、使得电路板弯曲或老化,从而产生了扭曲裂纹。
电路板上面被拉伸,下面被收缩。由于上面的拉伸,铜焊盘就会向左右移动。
电路板变形及应力图
随着焊盘的移动,焊锡也会移动或产生变形。焊锡变形后,贴片的外部电极就会移动和变形,拉伸应力就会集中在贴片的外部电极的一端。当该拉伸应力大于贴片电介质的强度时,就会出现裂纹。
扭曲裂纹产生的原理

扭曲裂纹从下面的外部电极的一端延伸到上面的外部电极的话,容量就会下降,使得电路呈现出开路状态(开放)。因此,即使裂纹不是十分严重,如果到达贴片内部电极,焊剂中的有机酸和湿气会通过裂纹的缝隙侵入,导致绝缘电阻性能降低。另外,电压负荷会变高,电流的流量过大时,最糟糕的情况会导致短路。
一旦出现了扭曲裂纹,是很难从外面将其去除的,因此为了防止裂纹的产生,应当控制不要施加过大的机械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原来陶瓷电容还有这风险,网上查了下

为什么会产生扭曲裂纹呢?这是由于贴片是焊接在电路板上 ...

很好的科普知识

网友(2019-01-22):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陶瓷电容裂缝后短路,随便买几个耐压50V的大容量电容贴上,78L33买一个贴上,八成有救

典型的陶瓷电容裂缝后短路  ----   高手啊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