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中如何实现通道反向调节????

楼主(2018-08-07):
    最近在咸鱼新入手了一个180的穿越记,还收了两个华科尔601的接收机,但是在装机的时候出现了点小问题,就是接收机通道有两个是反向的,虽然说遥控器里面可以进行调节,但是遥控器平时还要飞其他飞机,怕到时候调来调去太麻烦,所以想在bf里面直接对通道进行反向设置,但是找了半天没找到在哪里调节。有哪位兄弟知道如何调节的能够指点一下吗?

楼主:
没有人愿意指点一下吗?

网友:
估计是没别的办法拉

网友A:
你的控里就只能建一个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控里就只能建一个模型???

  哈哈,当然不是,只是这样设置比较麻烦,所以想看看能不能直接在飞控里面设置一下,貌似不能直接设置吗??

网友:
忘了能不能设置了。。前年玩过。。

网友:
貌似不行,直接用控调

网友B:
好像cil里可以设置
我设置过,但忘记怎么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cil里可以设置
我设置过,但忘记怎么弄了

嗯,多谢提醒,我回头找找cli命令试试看。

网友:
你在控里校准好通道后
控里切换其他飞机模型是不影响你以前飞机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