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飞控无法解锁

楼主(2018-08-07):
解锁时出现下面图上的问题,求大神

网友A:
加速度计需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度计需要校准

校准时也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网友B:
加速器未正确校准,按下图顺序校准后重新启动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器未正确校准,按下图顺序校准后重新启动一次看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速器未正确校准,按下图顺序校准后重新启动一次看看

兄弟说的对,校准完要重启,还有加电的时候保持飞控静止

楼主:
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不上电时飞控没事,一上电飞控就故障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不上电时飞控没事,一上电飞控就故障保护

上电就会叫先检查你的电压值设置,第一张图就很明显提示你电压模组设置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就会叫先检查你的电压值设置,第一张图就很明显提示你电压模组设置错误了

怪不得要我检查电池,那电压模组在哪设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怪不得要我检查电池,那电压模组在哪设置啊?

初始设置->硬体设备(选择性)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设置->硬体设备(选择性)底下

好的,我明天去弄,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明天去弄,十分感谢

小事
建议你先爬一下 pix 的文章, pix 多轴的教学应该没缺过,搞清楚后再放飞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事
建议你先爬一下 pix 的文章, pix 多轴的教学应该没缺过,搞清楚后再放飞比较保险

好的

网友C:
一看就是地理围栏被你开了 显示需要3d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地理围栏被你开了 显示需要3d锁定

我前面发现了,关了,谢谢提醒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前面发现了,关了,谢谢提醒

你可以去百度查 apm pix飞控解锁故障提示 他们会告诉你 什么故障 怎么处理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去百度查 apm pix飞控解锁故障提示 他们会告诉你 什么故障 怎么处理 祝爽飞

好的,已经解决了,十分感谢

网友D(2018-09-22):
PreArm: Logging failed
No IO Thread Heartbeat   求解是什么原因造成无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eArm: Logging failed
No IO Thread Heartbeat   求解是什么原因造成无法解锁

没碰到过啊

网友(2019-01-22):
PreArm: Logging failed
No IO Thread Heartbeat
我也遇到了 什么原因啊 找不出

网友E:
找到原因了 换了一个内存卡 卡有问题

PreArm: Logging failed
No IO Thread Heartbeat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到原因了 换了一个内存卡 卡有问题

PreArm: Logging failed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