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 設定請教

楼主(2018-08-07):
剛入手 k110 , 用的是 devo 8s 刷控加高頻頭.
說明書上說 要設定第5通道才能 更換 3軸 /6軸模式.
請想請教各位高人一下, 控上要如何設定呢?

网友A:
第五通道20舵量3轴模式,80舵量6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五通道20舵量3轴模式,80舵量6轴模式

就是控上找不到如果設定等5通道...
是否就是鎖尾感度 mix?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控上找不到如果設定等5通道...
是否就是鎖尾感度 mix?

我的是在陀螺仪选项设置的

网友:
其实就是设定到一个开关  -100是6g +1003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在陀螺仪选项设置的

我用的是 8s刷控. 就是找不到陀螺儀設置選項... 是否和鎖尾感度是同一樣東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 8s刷控. 就是找不到陀螺儀設置選項... 是否和鎖尾感度是同一樣東西呢?

我是用的14SG,所以不晓得8s刷完是哪里。我的调完后陀螺仪选项里是普通模式,就是第五通道杆量80是6G,杆量20是3G(监视器里看的,陀螺仪模式杆量不是常规的杆量),是不是陀螺仪感度可以试下嘛,我开始就是拿手里试的陀螺仪模式就没用,换成普通模式就可以,你可以看下8S有没有对应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