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卡] 1/35象拖

楼主(2018-08-07):
静改动象拖,自制万向节,效果不错。还有两个后桥,悬挂钢板还没想到怎么弄,慢慢更新。

楼主:
学生党没经济换金属的齿,这样也可以,象拖板件还是我哥么送我的。后面还要买很多东西来弄

网友:
慢慢做,祝一切顺利!

网友:
巧手  一双

网友A:
不错,我也用这个铜管做过,十字部分也是小截铜管吗,我的车宽5厘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也用这个铜管做过,十字部分也是小截铜管吗,我的车宽5厘米

2毫米铜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也用这个铜管做过,十字部分也是小截铜管吗,我的车宽5厘米

大佬,大佬我刚刚入手的穿越到现在还没飞起来。都按教程走。电调就是对不上飞控

网友:
支持一下,期待完成品

网友B:
未来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来会更好

网友C:
手工制作能够制作出这么小的十字传动轴,赞一个。
有一个问题楼主请注意:由于左右两边车轮没有差速(要做出这么小的差速器的确很困难),转弯时转弯半径将会很大。如果带拖板转弯时转弯半径将会更大。
另:请问楼主,:“差速器箱”里可以放得下多大的齿轮?如果能放得下30齿(直径16mm)的齿轮的话,手工制作一个差速器应该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制作能够制作出这么小的十字传动轴,赞一个。
有一个问题楼主请注意:由于左右两边车轮没有差速(要做 ...

1cm直径或者在多个2毫米

网友C:
那就没办法,用0.5模数8齿的齿轮做行星齿的差速器我最小要用0.5模数30齿的齿轮来做恒星齿轮(手工制作非机械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没办法,用0.5模数8齿的齿轮做行星齿的差速器我最小要用0.5模数30齿的齿轮来做恒星齿轮(手工制作非机 ...

奥兰多汉特的差速齿应该可以放的进去。就是很贵

楼主(2018-09-14):
已经买好电调舵机。打算拖车的轮子也搞转向。

网友:
顶一下,期待完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