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真空工艺垂尾制作

楼主(2018-08-07):
笔者受朋友之托,帮忙制作了一片嵌入式梁的dlg垂尾,借此机会向各位模友简单示范真空实心复材工艺的diy方法
首先需要了解真空工艺的流程,需要自己切割好内核后用真空袋在内核表面蒙上玻纤布或者碳纤布,来达到高强度的成品,看似简单的流程实际上需要多次反复练习
首先,因为复材的制作有大量细小粉尘产生,所以务必全程佩戴口罩

这次需要做的是从前没做过的1mdlg用垂尾,故先画出图纸,并用77喷胶贴于轻木板上切下作为模板

取出2cm厚度的xps挤塑板,画好一条基准线后按模板单侧进行下料

需要的板材为梯形,并超过尾翼组四周8mm

因为需要精确度,所以这里需要用重力切割法切出板材来,将xps板两侧用垂直的L型夹板夹住,把张紧的热切割弓放到画好的线上

这样切出的板材精确度高,便于接下来的制作

由于热切割会融化一部分的xps内核为了弥补这个损耗需要选择先切下模板

先用重物压出板材,将电热丝放置到热切模板前缘多出的部分上,将电热丝温度调至刚刚能融化xps后慢慢拖动切割弓,保持两侧电热丝同进同出

用相同的方法切割出上下两面

因为内核现在一分为二,所以需要将两侧内核进行拼接,使用的是77喷胶,带上手套后对准对接面短暂喷两下,在平整桌面上将上下翼床和内核进行拼接

因为手工切割的内核一定有落差,所以需要先用美工刀片刀背在拼接处来回刮几次,尽量挂到没有落差,然后进行整体打磨,防止热熔出的表面沾不住玻璃纤维蒙皮

然后用之前做好的模板,对准切出尾翼外形,建议使用滚刀进行切割后缘,防止破碎

因为脱模用的pvc片韧性有限,需要对边缘进行处理,将边缘打薄,让pvc容易贴合表面

那么内核的处理先到一段落,接下来是嵌入式梁的制作

网友A:
以弦线为分割线,保持上下翼面的翼台高度一致。切割出的两个方向的翼核厚度应该是一致的。
如果要磨薄一边,翼型就不准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弦线为分割线,保持上下翼面的翼台高度一致。切割出的两个方向的翼核厚度应该是一致的。
如果要磨薄一边 ...

打薄的是两侧尖端,为的是让pvc贴合,并不是整体磨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弦线为分割线,保持上下翼面的翼台高度一致。切割出的两个方向的翼核厚度应该是一致的。
如果要磨薄一边 ...

还有你说的没有落差是不可能的,重力切割尚且还有误差存在,手持的行进速度是绝对不可能两片一样的,而且模板的安置也肯定有很小的误差,这些影响叠加起来,我做的比较多的误差基本在0.5mm左右,大的甚至会到1mm,当然肯定我功力不够深

楼主:
然后进行的是嵌入式碳梁的制作方法,这里为了强度使用的是m40j碳丝,如果搞不到t700也可以使用,只是强度问题,尾翼碳梁需要两根就够

楼主:
需要先在桌上贴好高温胶带防止粘结,然后用树脂浸润碳丝,,用橡皮滚筒进行吸胶

楼主:
然后在内核开槽, 将下底面贴上高温胶带做固定,将碳丝小心嵌入

楼主:
然后将上部也贴上高温胶带,确保服贴,静置2小时等待胶略微固化,但碳丝还保持柔软

网友:
没了? 膜拜下大神手工

楼主:
等待胶半固化后准备蒙玻纤

楼主:
然后同时贴一根5mm超薄双面胶到玻纤布上,切下做前缘包边

楼主:
按每边比内核多出1cm左右切割0.1mmpvc胶片和传真纸

网友:
又一位大神

楼主:
铺上卫生纸用滚筒来回挤压吸胶,并且把玻纤剪齐

楼主:
因为不准备开方向舵,因此不加凯夫拉铰链,如果需要可以用77喷剂粘一条到内核相应位置即可

楼主:
准备真空袋,这里的封闭使用了真空胶带,可以用玻璃胶代替

楼主:
将传真纸,pvc片,内核依次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