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刷blheli

楼主(2018-08-08):
首先要自备电脑,blhelisuite软件,电烙铁,焊锡,剪刀,杜邦线,。。。等工具,
建议大家先搜索xxd刷simonk的教程,认真看完,
刷blheli和刷simonk差不多,不过刷blheli要多一步,就是焊接晶振

需要的材料:

1.XXD 30A电调

2.USBASP下载器 :
用来给AVR单片机烧录程序,一般10-15块包邮,买来卖家会给驱动程序和驱动安装说明(另外,也可以用arduino刷相应的程序变身为isp下载器,代替这个专用下载器,我还没试过,具体请百度)

3.无源晶振 16M 2*6mm :
一般2毛一个,挑运费便宜的店里买,最好是3块钱运费的那种

准备好材料后就可以动手了,
先把晶振焊在单片机的7,8脚上,如图
晶振壳是导电的,注意不要接触其他元件,最好用绝缘胶带缠一圈比较保险

找3根长一点的杜邦线,从中间剪两半,变成6根,分别焊接在RST,SCK,MISO,MOSI,VCC,GND这几个位置

把杜邦线另一头插到usbasp对应的针脚上,
总共6根线要一一对应

以上部分可以参考那个xxd刷simonk的教程,除了多焊个晶振,其他基本一模一样。

接下来正式开始刷blheli
把usbasp插上电脑,usbasp如果是第一次使用要先装驱动,卖家会给驱动
打开blhelisuite,选择usbasp作为下载器,如图

选rctimer40A固件,
中间的那个选项选multi,就是多轴。如果玩直升机选main。
固件版本随人喜好,我觉得14.0版本的固件更顺滑一点,大家可以试试各个版本固件,选自己喜欢的就行

耐心等待几秒。。。。

OK,
到这一步就成功了,
会自动响起熟悉的”1-2-3   1--3----”开机音乐,如果没接电池的话声音会小很多,因为是5V供电。

网友:
试着自己做过,由于各种原因,自己做的电调用着可以,但不是很靠谱

网友:
腻害,自己做主要还是用料、做工和品控不好保证吧

网友:
楼主利害
走线和用料多注意一下,特别是晶振,不要用圆管型的,用帖片的成传统49s的更好。

网友:
LZ求PCB文件 感谢  1250357620@qq.com     我可以拿XP-15A和你换

网友:
我也在用这个画板软件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
LZ收到了我们软件不一样,我用DXP的

网友:
楼主求原理图!谢谢!!!supercaby@163.com

网友A:
另外,上边电调图片中左数第四块那个黑色的您刷过没?可以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上边电调图片中左数第四块那个黑色的您刷过没?可以刷吗?

刷过,一样的

原理图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5%9B%BE&page=1

网友:
对了。请问一下。我的电调有的自带晶振的。请问还需要焊接晶振吗?

网友(2018-09-20):
楼主。我这里有个自带晶振。还需要焊接一个晶振吗?

网友:
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问一下主控芯片是atmega8l的可以刷吗

网友:
我都是买芯片时把固件发给卖家,买回就是刷好的芯片。直接焊上就行。淘宝很多卖家都是代刷固件,又不多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