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求教坛里的大神们给予指点帮助。

楼主(2018-08-08):
请指教,经验经验,经验

网友A:
电压一般为5v,电流不一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一般为5v,电流不一定,可以

电流不一样,不会烧坏接收机吗?那就是电调供电可以任意接什么接收机都行,对吗?请问电池怎么选择?电调供电3s电池,用2s或者4s电池都可以嘛?

网友A:
是的,另外不同的电调支持的电压范围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另外不同的电调支持的电压范围不一样

这个……那要怎么才能区分呢?单独去了解接收机和电调的详细工作参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那要怎么才能区分呢?单独去了解接收机和电调的详细工作参数吗?

电调输出的都可以接接收机,电调名牌上面一般都有输入电压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输出的都可以接接收机,电调名牌上面一般都有输入电压范围的

嗯好的,没有单独买过电调,还真没注意。
还有个问题,动力电池这块的,电调供电的,1s电池2s电池3s电池都可以通用吗?还是具体的要看电调的工作电压范围啊?是不是电调也都会有标注适合的工作电压和电池型号?比如说,放电的几c几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好的,没有单独买过电调,还真没注意。
还有个问题,动力电池这块的,电调供电的,1s电池2s电池3s电池 ...

这个可以问问客服,一般飞机介绍上都有用几S电池,和多少C的,不过现在电池听说有些虚标,所以我一般都多买5C(比如推荐用25C的我一般买30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问问客服,一般飞机介绍上都有用几S电池,和多少C的,不过现在电池听说有些虚标,所以我一般都多 ...

嗯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好的,没有单独买过电调,还真没注意。
还有个问题,动力电池这块的,电调供电的,1s电池2s电池3s电池 ...

是的,根据电调电压来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根据电调电压来定

感谢,最后能不能推荐个4轴?适合新手的。两年前差点一激动就拍了华科尔的x350pro了,最近看都没有卖的了,汗,看来性价比真不好““、,:””~幸好没有买。看坛里有评测,貌似不咋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