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无聊的问题

楼主(2018-08-08):
为啥玩3d的人 降落都是用特技油门到面前再熄火降落(不是高空飘降),而不是用普通悬停油门降落呢?这样不是又危险又不好控制吗?

网友:
都玩3d还控制不了降落吗

网友:
熄火降落不是玩3d才需要,可以说是和悬停一样,直机入门必修课,习惯了感觉不熄火降落又危险又不好控制。

网友:
更帅一些

网友A:
我以为是要问能飞多高

网友:
方便,
对于能玩3d自如的人来说.
多一个切换,挺麻烦的.

楼主:
补充下 就是3d油门 悬停 到自己面前 很低 再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要问能飞多高

嗯  你最高飞过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你最高飞过多高

一台54cm长的飞机,在天上看过去只有刚生不久的小蜻蜓那么大。

网友:
感觉每次熄火降落应对突发情况会比较得心应手吧

网友B:
麻烦,要转很久。而且在快到底下时候熄火也可以不用拨3d开关直接降,顺便熄火也有本身的螺距曲线的

网友:
从来没用过普通悬停油门怎么说,一直特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要转很久。而且在快到底下时候熄火也可以不用拨3d开关直接降,顺便熄火也有本身的螺距曲线的

这是真相  自然而然的习惯

网友:
这种熄火降落才是推荐的降落方法。飞机没有动力,更安全。降落轻盈,不容易扫尾桨,不容易蹲坏脚架。

网友:
很建议初步阶段练会熄火降,当飞机在空中有万一的时候(譬如尾巴扫齿疯狂自旋),立马切熄火迫降,可以减少很多损失,甚至避免人员受伤

网友C:
你说的都是有根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都是有根据吗

我吗  感觉90%都是这么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吗  感觉90%都是这么落的

你的感觉可能不准

网友:
直接切3d起飞熄火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