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池好换吗?

楼主(2018-08-08):
帮朋友问的,这个电池坏了,怎么换?容易换吗?

7.4V

7.4V

网友:
应该不难换,里面是4节18650

网友:
能拆开就可以换

网友:
好换  如果更清晰点 我可以告诉怎么拆

网友:
拆开就好换

网友:
这是控电?要是控电就别修了麻烦  直接用那种2S电供电就行了

网友:
我怎么看着是两块18650电池,去年拆过一个相同外形的JVC摄像机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