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问一个问题!碳纤维板厚点的放在上板好还是下板好?

楼主(2018-08-08):
            比较好奇,现在手里有两块板子1.5mm的和2mm的碳板,现在需要雕刻一个1M轴距的小飞机,那么问题来了,2MM的板子做下板比较好还是1.5MM的板子做下板比较好??有没有人纠结过这个问题??
       飞机全重9KG左右,六旋翼、恩,有折叠件、
        比较好奇,一般来说,上板的话受到的拉力可能比较大,容易产生形变,下板的话受到压力比较大,恩,也容易发生形变,,,,那么,2MM的板子放在哪比较合适呢??

       个人比较倾向于放在上板,恩,不知道为啥,神学吧、、、、
      问下有没有纠结过这个问题的模友啊?? 给介绍下经验呗、

网友:
随心情即可

网友:
随便,没多大关系的吧

楼主:
......大家都这么随便吗??、

楼主:
嗯,我问了下学弟,然后让学弟用ansys做下仿真试试.....看看到底是2mm放在上板好还是下板好、

网友A:
应该厚的放上面,个人感觉碳纤板抗弯曲性没有抗拉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厚的放上面,个人感觉碳纤板抗弯曲性没有抗拉伸好!

Get!  一直没去实验室,跟学弟交流了下,最后在不镂空的情况下还是放在上板比较合适、镂空的情况下,看个人镂空功底了,其实吧镂空还是很有讲究的,但是现在大部分机架都随便镂空因为根本不需要这么高的强度或者、嗯、不懂

网友:
出820四轴1500

楼主:
~..~ 玩自组的越来越少啦、

网友B:
2mm适当镂空一下放下板。上板的话可以参考一下s900的上板设计。个人认为这是目前见过最好的兼顾易用性和强度的设计了。大机架考虑到负载下板在飞行中收到的弯曲力会大一些。如果有能力做仿真还是去做一下,会省后面很多时间精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mm适当镂空一下放下板。上板的话可以参考一下s900的上板设计。个人认为这是目前见过最好的兼顾易用性和强 ...

参考啥都别参考s900 厂家自己都放弃的东西。那下板和上板强度都是有问题。

楼主(2019-12-03):
自己做的小四轴和X8还有仿M600已经试过仿真了,并且可以负责的说,低负载的情况下 镂空随意!真的是随意!!1.5的探碳板强度完全完全满足空载和低负载的任何飞行需求(大负载推荐还是做下仿真比较好)
  考虑到时间久了以后碳板会因为受力变形所以。。。镂空还是尽量使用对称镂空和圆角镂空的原则,受力点2.2-2.4CM处对角线镂空效果最佳 没有做仿真的条件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原则,不会太差

网友:
其实反了,飞起来的时候下板是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