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穿越机买工具,给新手的建议(工具篇)

楼主(2018-08-08):
常有同学会问玩穿越要买哪些工具,合适又不多花钱?
在这给新手同学们建议,先备齐以下几项:
一、六角螺丝刀
买1.5/2.0/2.5/3.0MM各一只(约60元一套4只),不要买5元一串或10元一盒的,易崩牙。
在家里用这个
出外场用这个

二、六角套筒两支(一只15元):
买8MM/5.5MM各一只,8MM拆桨,5.5MM锁螺母(分体式鸡架用)。这项随意一点,有8MM版手也可以。

三、落铁/焊台一套:
我是买可以调温(一套84元)的如下,落铁头随自己习惯购买。
焊接时一般我用大尖头(开375-385度焊接大电、电调时的大焊盘用),小尖头(开350度,焊接接收、图传、镜头线使用),如上按各人喜好购买,可以购买好一点的落铁头(黑金刚的约5.5元,别买太差的,不耐用,我买好的两只用一年)。

四、电解电容/XT60插头:
25V470UF以上(35V1000UF)装在大电接口(一个0.18元上下,好一点的0.8元)。25V220UF接在分体电调(一个算分的,5元50个包邮),XT60插头备个几套(一对3元,单个1.6元),1204或1205,5V的无源BB(蜂鸣器,一个0.5元上下),多备几个。
电解电容带极性,一般带色带或短脚那支脚是负极(-)

五、其馀:
万用电表(数显好用点)、斜口钳(剪线、剪扎带用)、尖嘴钳,剪刀、扎带(3*100的,100条3.5元)、热缩管(1.5/4/5/10/16/20MM,一米几毛到几元)、电线(12/14/16/20号,一米几元)、热融枪、胶条、醋酸胶带(绑分体电调或是电机线用12MM一卷30米5.5元),M3*5/M3*6/M3*8螺丝/螺母(3.5-5元100只),M2*4/M2*5螺丝(锁镜头,这个贵一点2.5元约20只)、尼龙螺丝螺母(3.5元100只)等等,都可以备一点,这样装机好用。

基本如上配置,对于穿越鸡就够用了,也不需要备太多的工具,浪费钱。

***添加价钱-2018-0808
***所有的工具,是我自己在用的,个人用起来觉得可以。当然,同学也是要看自己需求选购,买合乎自己需求的工具。个人不对上面文章中工具厂牌背书。
                                                                                                    2018/08-贤鸭蛋

网友A:
电容焊接在电源处能有什么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焊接在电源处能有什么效果呢?

可以做滤波功能,避免图传画面有水波纹。

网友:
改锥必须买好的

网友:
螺丝的话这个价位的,用几天就会生锈  m3还是要买点好的

网友:
能详细说一下电容的用处吗?

网友:
3.0内六角工具用的上吗?

网友:
其实螺丝这玩意挺有用的,不晓得哪位模友有合适的渠道可以弄个套装之类的造福一下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焊接在电源处能有什么效果呢?

可以滤波

网友:
我可以悄悄说一声,第一种六角扳手拧螺丝我拧断了2根,断的是扳手

网友:
亚拓五合一螺丝刀强推   还有jr的

楼主:
所有的工具,是我自己在用的,个人用起来觉得可以。当然,同学也是要看自己需求选购,买合乎自己需求的工具。个人不对上面文章中工具厂牌背书。

网友:
请问1204或1205是什么东西呢?谢谢

网友:
不写品牌的话真不好选择呀

网友:
蜂鸣器不要买这种的。。。有点小声

网友:
直接亚拓螺丝刀

网友B(2019-02-10):
谁用过南旗铬钒钢的螺丝批怎么样?

网友C(2021-10-18):
补充一个我认为的必备工具:万用表。
理由:查故障太有用了,另外,装机后,也需要仔细测试有没有短路再接电,大大减少冒烟的机率。
再一个可选,但我感觉也比较有用的工具:卡尺,测量用。特别是测量一些螺柱螺孔尺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