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8-08-08):
亚拓700nys120发动机,一个人不懂调油针说明书建议的值,普通悬停完烟很浓切了3d开关85油门烟也还行,温柔的翻了两三下然后烟慢慢变少了动力减弱直接熄火了降落后下来发动机非常烫手碰不了,再启动要多打几下正常一下就起了,关了点火一推油门就熄火了,要开着点火才不熄火,这什么问题?一个人没拍视频,

楼主:
最后感叹一句还是电的爽,非常爽

网友A:
油的才爽。听到发动机尖叫大桨爆裂声浪。肾上腺飙升。就是飞完要清理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的才爽。听到发动机尖叫大桨爆裂声浪。肾上腺飙升。就是飞完要清理麻烦点

这不是重点

网友:
是贫油了吧!

网友B:
烟浓不一定富油 火头拆下看看 如图有干涸的 油渍就是贫油 但是我没熄火 你可能贫油有点厉害 主副油针都放一点 或者看下油路有无问题 是不是翻的时候吸不到油

网友:
后面你写的推油门熄火的话副油针放一点看看会不会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烟浓不一定富油 火头拆下看看 如图有干涸的 油渍就是贫油 但是我没熄火 你可能贫油有点厉害 主副油针都放一 ...

好的我试试

网友:
一推就熄火应该是贫了,甲醇烟就大,宁可富也不要贫

网友:
把主开大一点点!关于一推油门就熄火要带点火才着,ys发动机有个一字小口是调怠速的,调小点就行

楼主:
玛德高速贫油拉杆了,准备换完三件套低价卖掉有没有人收,ys120srx.花呗分期还没还完

楼主:
换os105从头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玛德高速贫油拉杆了,准备换完三件套低价卖掉有没有人收,ys120srx.花呗分期还没还完

卖多少

网友C:
油机一定要把发动机磨合以及调试好才开始浪 否则就死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机一定要把发动机磨合以及调试好才开始浪 否则就死的快

对,慢慢领悟了

网友D:
楼主报一下用的什么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报一下用的什么油

ys油

网友E:
楼主还出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出不出

还没修好

网友(2023-01-30):
引用 网友B:
烟浓不一定富油 火头拆下看看 如图有干涸的 油渍就是贫油 但是我没熄火 你可能贫油有点厉害 主副油针都放一 ...

这个经验很重要,学到了,不过我是在实操中发现的,之前没看到前辈的总结,之前我的NX4也是这种状况,一推油就熄火,没力,只调主油针怎么调都不行,过了几年动了下副油针发动机马上就活过来了,之前还以为T10发动机改甲醇不行,现在基本能飞了,只是还要继续微调

网友F:
遇到了同样问题,3箱油坏一个火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到了同样问题,3箱油坏一个火头

咋滴?当时我电700能自由耍不炸机,不配入700n?经验不足拉缸我自己花钱修好 有意见?我只配玩那些古董500机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遇到了同样问题,3箱油坏一个火头

这个原因百分之99就是发动机过热,导致活塞头断丝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原因百分之99就是发动机过热,导致活塞头断丝

嗯,还得调试调试,之前用不喷烟的假油发热都没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