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无线模拟器 sbus转PPM

楼主(2018-08-09):
手头有一个多合一模拟器的加密狗,但是那根音频线不灵了,飞着飞着就断线,网上搜“无线模拟器”,只找到一款,性价比不高。
刚好有多余的接收,支持SBUS,遥控是futaba 14sg
了解到加密狗是通过PPM信号和遥控器有线传输的,那我只要把sbus转成PPM,那就能把加密狗和接收器连上了。
淘了一个信号转换器,50多块钱挺贵的。
就下面这个:

把正负焊到USB两头取电,信号线连音频脚。

准备这四样

把他们接起来

外壳可以在音频口上边扩孔

合上后,完全不破坏外观

最后全部绑在一起,就可以畅快地飞行了

听客服说睿思凯最近会出一款无线模拟器。

网友:
感觉好可惜呀.
我需要一个楼主这样的接收.

网友A:
直接用一个ppm接收机就好了。一个转换器差不多可以买一个接收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一个ppm接收机就好了。一个转换器差不多可以买一个接收机了

futaba没有ppm接收机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utaba没有ppm接收机吧

有兼容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一个ppm接收机就好了。一个转换器差不多可以买一个接收机了

futaba ppm接收机 不便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兼容的                          。

可告知FUTABA PPM接收器名字?

网友D:
音频线的束缚比较烦人,无线的是不是很爽,可惜我的加密狗坏很久了,这东西容易坏用起来麻烦,现在用flightgear模拟器,感觉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告知FUTABA PPM接收器名字?

我在某宝看见一个65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futaba ppm接收机 不便宜啊

65元一个,不算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5元一个,不算贵吧

给个型号啊,亲

我看好多都是cppm,不知道和ppm有啥区别

网友:
一个模拟器才20块 这个性价比 除了无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个型号啊,亲

我看好多都是cppm,不知道和ppm有啥区别

这个兼容的接收机连型号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兼容的接收机连型号都没有

看到了,说明也不太清楚,接线脚定义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频线的束缚比较烦人,无线的是不是很爽,可惜我的加密狗坏很久了,这东西容易坏用起来麻烦,现在用flight ...

你说的是像真飞行模拟器吧,我是用遥控器练习用的凤凰模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了,说明也不太清楚,接线脚定义没看懂。

这个倒不是什么难事,详情有说明,不懂再问下卖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不是什么难事,详情有说明,不懂再问下卖家就行了。

嗯,当时也考虑过,反正手头有多余的接收机,就试试看。不然就直接买ppm接收机了,看的几个都是100多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像真飞行模拟器吧,我是用遥控器练习用的凤凰模拟器

嗯,是的。凤凰,RF模拟器,飞行手感接近模型飞机;要体验真机驾驶还得FG模拟器,其实FG模拟器也有RC模型可以下载的,只是没有前两者这么多,但物理仿真比前两者强太多。

网友:
感谢楼主开拓思路,华科尔也可以这样改,比较简单

网友E:
豆腐搞成了肉价钱。
模拟器硬件狗新买一个才20元右,转换器的钱可以买两个狗了。

网友F:
用frsky的遥控的接收机PPM和SBUS选择,直接用PPM就不用转换模块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豆腐搞成了肉价钱。
模拟器硬件狗新买一个才20元右,转换器的钱可以买两个狗了。

20块能买无线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frsky的遥控的接收机PPM和SBUS选择,直接用PPM就不用转换模块拉

是的是的,用futaba的伤不起

网友:
换根线即可

网友:
我去,和我接法一模一样

楼主:
哈哈哈,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

网友(2018-11-25):
80买了个FASST的PPM和SBUS接收器,还没到

网友G:
不是已经有frsky的模拟器USB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已经有frsky的模拟器USB么。。。

我改的时候还没,好像那个新出的也不支持futaba

楼主(2019-03-01):
引用 网友A:
这个兼容的接收机连型号都没有

嗯,刚看到有人用这个改了,果然更方便。也改无线模拟器 --- 不增大体积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id21588070

网友:
楼主,用这个飞liftoff模拟器通道没反应。加密狗切换了对应的模式了的

网友:
挺好挺好,一直想用我的18mz来飞飞模拟器,一直没敢,有了这个,梦想可以实现了

网友:
学习了 回家试试用PPM接收机作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