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乌龟模式

楼主(2018-08-09):
自己组个1s 小穿越机,怎么设置也无法开启反乌龟模式,改了解锁角度,设置了电调协议,设置了模式开关了,还是不行!

网友A:
看我帖子里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帖子里视频教程

在哪个帖子里,找不到,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我帖子里视频教程

刚组装一65mm空心杯小鸡,刷BF3.2.5,结果模式里没反乌龟开关,请是固件版本问题还是空心杯不支持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组装一65mm空心杯小鸡,刷BF3.2.5,结果模式里没反乌龟开关,请是固件版本问题还是空心杯不支持反转?
...

电调必须支持和打开DSHOT协议才可以

楼主:
打开了,也设置了就是无法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了,也设置了就是无法实现

反乌龟打开后桨不转,打方向杆只转2个,如果不是这样说明模式没设好。
如果模式没问题,可以把电调固件更新一下,开DSHOT。要是还不行就是电调不支持反向,没法实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组装一65mm空心杯小鸡,刷BF3.2.5,结果模式里没反乌龟开关,请是固件版本问题还是空心杯不支持反转?
...

bf版本太低了,最新的是3.4.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f版本太低了,最新的是3.4.0

3.4.0和3.4.1都刷过,这俩版本电量计算有问题,上机飞一分钟就提示电量低于3.0V告警,降级到3.3.3 和3.2.5恢复正常,都一样的设置。

3.4.0和3.4.1在另外一架75mm小鸡问题一样,改刷Butterflight3.5.0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3.3.3也支持反乌龟的,我的90使用正常。mode里没有反乌龟基本上就是固件版本太低不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4.0和3.4.1都刷过,这俩版本电量计算有问题,上机飞一分钟就提示电量低于3.0V告警,降级到3.3.3 和3.2. ...

3.3.3也支持反乌龟的,我的90使用正常。mode里没有反乌龟基本上就是固件版本太低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3.3也支持反乌龟的,我的90使用正常。mode里没有反乌龟基本上就是固件版本太低不支持

我的65空心杯刷了没反乌龟,76mm无刷可以开启反乌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65空心杯刷了没反乌龟,76mm无刷可以开启反乌龟。

不支持是电调的问题。空心杯的电调跟无刷不一样,我也没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支持是电调的问题。空心杯的电调跟无刷不一样,我也没研究过

看地平线的小鸡有反乌龟模式,不知为何BF没有。

网友D:
打开反乌龟模式后要解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反乌龟模式后要解锁啊

解锁了,转向不对

网友E(2019-04-24):
引用 楼主:
解锁了,转向不对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情况,进入反乌龟模式,解锁推杆,电机转向没有变,只能吸在地上无法翻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情况,进入反乌龟模式,解锁推杆,电机转向没有变,只能吸在地上无法翻 ...

电调刷16.7以上固件,协议用DSHOT这两个基本条件都符合了才可以实现反乌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情况,进入反乌龟模式,解锁推杆,电机转向没有变,只能吸在地上无法翻 ...

没有,现在也没有实现功能

网友F: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拨杆电机都是往机腹吹,反龟模式应该往反方向吹,后来升级电调估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拨杆电机都是往机腹吹,反龟模式应该往反方向吹,后来升级电调估计就行了。

你成功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