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元级遥控什么牌子最好,求推荐

楼主(2018-08-09):
小弟观望了好久华科尔的D7E,今天准备下手。又随便看看了乐迪AT9,还有天7,。觉得价格都差不多了(D7E是准备下手卖家改好3合一高频头的那种价格600左右吧)我想先拿来飞伟力K110,不知道天7 ,和乐迪是否支持?以后打算上450,和固定翼。望各位老师指点。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你买这几款控 没有一款支持k1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这几款控 没有一款支持k110的

华科尔的D7E改3合一或者4合一可以支持。坛子里好多人D7E飞110.
天7,乐迪就不知道,所以想问问?

网友B:
兄弟要不把我的天9控手了diy

网友C:
那还不如用原装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要不把我的天9控手了diy

小白一个啊,焊工也不好,自己不敢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不如用原装控

原装控,家里已经有好几个了。一个飞机一个控,媳妇每次看到这些遥控器就血压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控,家里已经有好几个了。一个飞机一个控,媳妇每次看到这些遥控器就血压升高。

原装控一个就可以用很多款飞机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白一个啊,焊工也不好,自己不敢动啊。

网上学习.
早晚需要练习这一技能.
就收个国产控来自己折腾啦.

网友:
t8sg,自带4合1

网友D:
futaba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E:
有条件收一台FUTABA 14SG,再便宜点就收台8FG,8FG二手裸控也就1000以内,再买个一百多的睿思凯接收机,用着就是两个字:踏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条件收一台FUTABA 14SG,再便宜点就收台8FG,8FG二手裸控也就1000以内,再买个一百多的睿思凯接收机,用 ...

扶他爹的控不用改就能用frsky的接收器么?啥型号的接受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扶他爹的控不用改就能用frsky的接收器么?啥型号的接受啊

淘宝有睿思凯做的兼容接收机,很好用,本人用着10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淘宝有睿思凯做的兼容接收机,很好用,本人用着10个

求个100多的链接,我买的都是200的 好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有睿思凯做的兼容接收机,很好用,本人用着10个

某宝没搜到啊,老铁给个关键词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淘宝有睿思凯做的兼容接收机,很好用,本人用着10个

搜到了,字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求个100多的链接,我买的都是200的 好贵啊

睿思凯futaba专用接收就是1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学习.
早晚需要练习这一技能.
就收个国产控来自己折腾啦.

hehe我是3天打鱼2天晒网,白天还要上班。家里领导也反对玩航模,一看见我就说多大人了还一天天抱着玩具不放。。。。太贵的太复杂的目前还不急捣鼓。。

网友:
d7e 刷了固件后飞小机可以,支持协议也多,但是飞450和固定翼感觉怕怕的。

网友H:
飞110只有华控改啦,乐迪肯定不行,天控不知道,貌似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条件收一台FUTABA 14SG,再便宜点就收台8FG,8FG二手裸控也就1000以内,再买个一百多的睿思凯接收机,用 ...

Futaba倒是远闻其名,等小金库满一点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110只有华控改啦,乐迪肯定不行,天控不知道,貌似也不行。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taba解决一切问题

哦,怪不得Futaba这么流行。。

网友:
d10不二选择呀
小机随便玩
以后大机地平线副厂接收一大堆

网友I:
要是一开始练手玩K110就用原厂控算了 等着玩的差不多了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入一个差不多的 到时候手头富裕就买18sz  手头紧就14sg  这俩不管哪一个都够你玩几年了  你都说了会涉足固定翼和450 那就在这两个里面考虑吧  国产控玩450以上直机还是慎重吧

网友J:
手头一个d7e,一个d10.都加装高频头,感觉不用再买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hehe我是3天打鱼2天晒网,白天还要上班。家里领导也反对玩航模,一看见我就说多大人了还一天天抱着玩具不 ...

那就买小的,比如亚拓150这种.家里领导看了,小的,应该不会觉得贵

网友:
T8FG的裸控也就800左右,顺路出一台,带一个frsky的8通接收。有要的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原装控,家里已经有好几个了。一个飞机一个控,媳妇每次看到这些遥控器就血压升高。

那你应该在媳妇身上下功夫啊……控很无辜啊

网友L:
只能买个二手的mc6

楼主:
引用 网友K:
那你应该在媳妇身上下功夫啊……控很无辜啊

hehe.主要是经济基础不到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只能买个二手的mc6

恩恩,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是一开始练手玩K110就用原厂控算了 等着玩的差不多了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入一个差不多的 到时候手头富裕 ...

恩,随着飞机级别上升,设备的确要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买小的,比如亚拓150这种.家里领导看了,小的,应该不会觉得贵

亚拓,恩锤炼成老司机以后的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头一个d7e,一个d10.都加装高频头,感觉不用再买控了。

哦,那弱弱问一下,D7E和D10区别是什么。貌似D10原厂射程更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弱弱问一下,D7E和D10区别是什么。貌似D10原厂射程更远

你好,因为我只玩小飞机,飞行距离都在200米以内,性能感觉不出有什么区别,硬要说区别的话,d7e比d10省电的多了(都用5号充电电池),我现在主要用d7e玩,d10放家里备用或玩模拟器。

网友M:
我用d10飞450和500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用d10飞450和500直升机

D7E短接电阻更换大电流LDO供电块后,好像也是有1000米的遥控距离。D10原厂就有2千米射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D7E短接电阻更换大电流LDO供电块后,好像也是有1000米的遥控距离。D10原厂就有2千米射程吧

迷你控  行程过小。想认真玩3D起码弄个标准行程的控

网友:
Mc6,千万不要买。模型的啥玩意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