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两个直流电机转速不一致?

楼主(2018-08-09):
玩具船改造了一个船,今天试航,发现两个直流电机转速不一致,我用的一个直流电调。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两个电机转速不一样呗

网友A:
貌似无解,用两个电调吧,一个电调的话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到两个电机电流电压一样,这俩不一样转速就不一样了

网友:
*重新买两电机 同型号同批次的
*调整水舵保持航向

*用两个电调混控

只想出来这几种

网友:
串联电阻 或二极管

网友:
要不电机重新绕线.

网友:
两个电调就好了

网友B:
d10配的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配的啥接受?

华科尔2801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无解,用两个电调吧,一个电调的话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到两个电机电流电压一样,这俩不一样转速就不一样 ...

如何接线?要飞控吗?

网友:
个人建议,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直接更换两个电机,就好了。

网友C:
用一个电调也就是说不用差速转向呗?可以将两个电机输出轴用皮带轮或者齿轮连起来,达到同步的效果。

网友:
换成两个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电调也就是说不用差速转向呗?可以将两个电机输出轴用皮带轮或者齿轮连起来,达到同步的效果。

应该是电机发热后转速不均匀

网友D:
检查轴系运转是否顺畅,螺旋桨是否缠绕杂物。

检查电机是否出现退磁现象,必要时更换电机。

一拖二有刷电调的两对输出线是并联接在一起的,不会出现电压不同的现象。

这个船壳我之前也有一个,可惜撞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轴系运转是否顺畅,螺旋桨是否缠绕杂物。

检查电机是否出现退磁现象,必要时更换电机。

已经买了新的马达,六块一个,还买了水冷系统。想问一下,水刀和压浪板的作用是什么?这个船倒车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新的马达,六块一个,还买了水冷系统。想问一下,水刀和压浪板的作用是什么?这个船倒车不太好

水刀辅助转向的 装箱更灵活  没有水刀船会在水里侧滑  压浪板调整船的姿态 论坛里有一个调整船的姿态的帖子 有图的 你看看

网友E:
最好要无刷的 有刷的是便宜 太容易坏了碳刷打几火就要完蛋 我以前也用  都换无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接线?要飞控吗?

不是,接线方式就是电调信号线并联,就相当于你把同一个油门信号给了两个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要无刷的 有刷的是便宜 太容易坏了碳刷打几火就要完蛋 我以前也用  都换无刷了

啊,你要说啊,我都买好了。

网友F:
输出轴上装光栅,然后接个测速器,玩机器人小车时候这么干过。不过船上不一定装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轴上装光栅,然后接个测速器,玩机器人小车时候这么干过。不过船上不一定装得下

还不如用定速无刷电调来的方便,直升机用的那种

网友G:
一拖二没治 换双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拖二没治 换双路

买两个新马达试试看

网友H:
水刀控制船高速转弯时的稳定性,基本和水面成90度垂直,转弯时就是不会动的舵。 压浪板控制船姿态,比如船头翘太高,压浪板需要向下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水刀控制船高速转弯时的稳定性,基本和水面成90度垂直,转弯时就是不会动的舵。 压浪板控制船姿态,比如船 ...

懂了,谢谢。安装了水刀果然效果不一样

网友I:
某些有刷電機,一正一反向轉,不同轉速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某些有刷電機,一正一反向轉,不同轉速很正常。

已经解决问题了,买了两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