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穿越机飞蛋

楼主(2018-08-09):
最近入手了个乐迪的110s空心杯小穿越,玩了下觉得挺有趣的,就想再入手个无刷的玩玩。
看了下论坛,对飞蛋100有兴趣,可是配的飞控没有气压定高功能。而110s在定高模式下高度很稳定,一旦关掉就会忽高忽低很不好控制。不知道飞蛋100是不是会这样忽高忽低不好控制,求讲解。

网友A:
定什么高,定了高还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什么高,定了高还咋玩

定高后,比较稳定啊,不会忽上忽下。当然,油门还是一样控制上下啊。我的乐迪110s关掉定高后,高度很不好控制,飞机移动时高度一上一下,很不好飞,打开定高后就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高后,比较稳定啊,不会忽上忽下。当然,油门还是一样控制上下啊。我的乐迪110s关掉定高后,高度很不好 ...

航模玩的就是全手动,毕竟不是航拍测绘用途

网友:
穿越机定高?

网友:
穿越就是要灵活控制油门,玩穿越就是玩刺激,你还要多练啊

网友:
买个飞蛋130,室内只敢练悬停。 空心杯到处撞没关系,无刷撞了有点危险,会反弹的很厉害。

网友B:
穿越机一般都不定高,定高功能是给新手使用的,楼主需要多加练习,刚开始玩不定高的可以用闪油门的方法来大概控制高度。飞蛋100是个不错的选择,建议新手装上桨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一般都不定高,定高功能是给新手使用的,楼主需要多加练习,刚开始玩不定高的可以用闪油门的方法来大 ...

谢谢指导,我主要是想稳定安全,不追求速度的玩玩慢速穿越,所以想弄个定高的,不知道换个飞蛋的飞控带定高的可行否。

网友:
玩着玩着你就会不满足慢慢稳稳的了

网友:
桨容易滑吗?

楼主:
已经滑了,起飞打转。只有换浆。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滑了,起飞打转。只有换浆。换了就好了

一副新桨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