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tek f405 ctr飞控使用者

楼主(2018-08-09):
你们的
图传
是怎么供电的?是直接接飞控上的vbt焊盘吗?

网友A:
对,直接接电池。。用滤波好的图传比如熊猫。。
没有任何干扰。。。因为CTR只有5V BEC。只能给摄像头。图传都是电池。一切良好

网友B:
图传接VBT,摄像头接5V,地线G都要接上

网友C:
在穿越机里 图传必须接BEC电压 注意电压范围

网友D:
一般穿越机只是飞短程和近距离。所以直接接VBT就可以了。
我有部飞远距的8寸机用了1200mW的图传,所以就需要用降压模块把VBT降到7v(图传接受7v-22v) 。
降压模块发热好过图传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