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永动机存不存在

楼主(2018-08-09):
饭后无聊发发牢骚哦    你会不会想到用抽真空做动力  我觉得用航模绝对没有问题  拆冰箱压缩机这些东西买一个也便宜不知道能不能抽30个负气压,真空发动机原理简单也可以改装汽车发动机进气口原理也比较简单哦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描述一下真空管阀门一关一开跟发动机进气排气一样哦 。   还有电容会吸电 你会想到什么? 电容可以提炼多少电啊 虽然是一闪一闪的我觉得有用

网友A:
动几下以后就恢复气压平衡了,没有动力输出了

网友:
你首先要先证明地球不会毁灭   然后才能讨论永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几下以后就恢复气压平衡了,没有动力输出了

正中要害
<

网友:
永动不现实,磁动力的转轮理论可以运行几十年以上。
<

网友B:
分子原子都在不断运动 永动机肯定存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子原子都在不断运动 永动机肯定存在

不存在,任何能量都在逐渐消逝,宇宙都是,没有能量是永恒的
<

网友:
我今年47岁,1997年开始用56K Modem上网,从那时起到现在,看到了无数类似的帖子,我觉得,这类帖子才是真正的“永动机”吧……

网友:
我今年32岁,2002年开始用128K电话拨号上网,从那时起到现在,看到了无数类似的帖子,我觉得,这类帖子才是真正的“永动机”吧……

网友:
我今年24岁,2005开始用1m宽带拨号上网,从那时起到现在,看到了无数类似的帖子,我觉得这类帖子才是真正的“永动机”
<

网友:
说能量消失的那位,真空量子能量潮汐了解下
<

网友:
假设两端分别为A,B两端,你的设想是A端阀门打开,为真空状态,此时的活塞会向A端移动,到达A端上止点后,A端阀门关闭,B端阀门打开,此时活塞向B端移动,以此来达到活塞往复运动。
问题:首先,活塞在向A端移动时,B端内部会形成真空,除非有正压空气进去,或者A端负压远大于B端,否则活塞会静止不动。
1.注入正压空气,这样虽然可以是活塞运动起来,可是负压会越来越少,运动一次损失气缸内的负压,而且下次抽负压会消耗更多负压来达到一定负压值,所以这个和气动的发动机类似,需要源源不断的负压来驱动。
2.A端负压大于B端,在活塞向B端运行时又需要B端负压大于A端,也就是需要AB两端有两个负压瓶,但是在交换的时候,高负压,和低负压的气压会逐渐平衡。

网友:
要永动,要有输出力大于负载力才行,并且消耗为零

网友:
先定义什么是物质,再定义什么是运动。

楼主(2018-09-19):
我一年前做过电容实验.  但是有特殊情况就没有继续下去做了,  电容回收电没有任何阻力 那么以发动机进气口原理图 一上一下一开一关结构发电, 一个电容小给一块锂电池共电. 那么发电一圈一共有多少个电容 电池4.20V. 通过场应管放大电路. 电量可以回收多少啊

网友(2019-01-13):
有可能吗
<

楼主:
是的不可能哦回收功率是没有问题哦(⊙o⊙)哦

网友(2019-07-12):
引用 网友B:
分子原子都在不断运动 永动机肯定存在

错。分子、原子运动是因为周围环境不断对你做功、对你加热,把你放到零下273度的外太空试试你的原子还动不动了

网友C(2019-08-22):
永动机存在不存在的看你把永动机的定性是如何的。如果你是为了创造能量或者守恒能量,那个人认为是不存在的。如果可以使用施加的外力使其运动,那么我认为是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永动机存在不存在的看你把永动机的定性是如何的。如果你是为了创造能量或者守恒能量,那个人认为是不存在的 ...

论坛里高手如真多哈哈那要看你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