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接收

楼主(2018-08-10):
收了个9.5新的二手控。是华科尔穿越机整套飞机的控。新手,不知道怎么买接收。就收了控

楼主:
我看了这个sbus接收。我想玩穿越。不了解这个到底能不能用。

楼主:
还有要不要刷机

网友A:
d10 d7e号称神控的原因就是刷机后可以支持dsmxdsm2便宜的接收,加装高频头后可以支持多协议。

网友B:
多少钱收的

网友C:
问问你的上家呢?我也小白,穿越机我听说好难飞啊,发挥控的性能了麻烦告知下谢谢。

网友:
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D:
可以用!DEVO10,DEVO7,都可以使用SBUS接收機!有5只服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DEVO10,DEVO7,都可以使用SBUS接收機!有5只服役中!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问你的上家呢?我也小白,穿越机我听说好难飞啊,发挥控的性能了麻烦告知下谢谢。

乐天20a电调。这电调有毒。电脑上电机测试和飞控已经对上了,4个一起转,单个转都可以。关了在开遥控就不行了,只有3号电机在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 d7e号称神控的原因就是刷机后可以支持dsmxdsm2便宜的接收,加装高频头后可以支持多协议。

我也想刷下,对多个接收就直接对遥控不用设置什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刷下,对多个接收就直接对遥控不用设置什么吗?

对频不同协议的接收机需要在设置里选择相应的协议来对频。如果您想刷机,建议先在论坛里找找有关帖子了解后有思路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频不同协议的接收机需要在设置里选择相应的协议来对频。如果您想刷机,建议先在论坛里找找有关帖子了解 ...

嗯,谢谢

网友:
没用过一futaba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收的

还问价格 不怕老婆砸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问价格 不怕老婆砸控了

了解一下行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