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38小拖船制作进行中

楼主(2018-08-10):
三江模型的套才,价格便宜,连电调舵机都给了,只需要自己配电池遥控器。以下为开盒照。船长30cm,宽9cm。套才给了四片注塑船体,三张abs雕刻件,一板注塑件,一张pe,一个铜桨,轴,轴套,联轴器,一个283电机,一个180电机。一个10a电调,一个辉胜9g舵机。

楼主:
由于是适合新手的简化版套才,制作难度相对较低(那也比号手之类的纯板件模型高)所以细节相对较少,说明书也比较难懂。所以我大多数时间是照着这个图片做的。希望能达到图片中的效果

网友A:
为什么是两个电机.
这个套装多少钱

楼主:
先制作船体,船体是abs注塑件,所以跟板件模型一样,田宫橙盖田宫溜缝胶搞定。上层船弦和abs雕刻甲板也如法炮制。值得一提的是这船的密封结构。上下船体之间有一溜凹槽,套才给了一条橡胶条,卡到那个凹槽里进行密封。

楼主:
内部动力装置。按照图纸做没啥问题。电机架和舵机架是套才里给的abs雕刻件,直接做就行。这船一般用一块2a1000mah电池或者两节18650电池。

楼主:
由于在上海比赛前本人发生了沉船事故,再学习了自强不息大佬的防水方式之后,给电池仓和设备舱单独糊了一个塑料盒子,这样即使船进水,也不会侵蚀到设备舱。电机在有水的情况下还是能运行的,电调泡水立即完蛋。

楼主:
由于沉船沉怕了,所以还是把上下船体封死,在剑桥位置开检修口。上下船体粘一起之后,用一abs条填充缝隙。

楼主:
维修口的密封。借鉴了自强不息大佬的1/350皇太子的密封方式。甲板开了维护口之后用abs或是pvc切割出维护用舱口以及维护盖,每次跑船时用胶条把维护盖粘在维护口上起到完全密封的效果,再也不怕甲板上浪进水了

楼主:
船体告一段落,开始说上层吧。上层为整片儿的abs板雕刻件,舰桥和驾驶台需要自己把abs板弯曲成型。这点应该是整个套才中最难的部分。需要耐心和一定的技术水平。多尝试。

楼主:
舱口提供了pe件,对于新手来说,没有定位的pe件不太好弄。桅杆是由pe和铜辊组成的,做好了很精致。不过套才内给的铜辊尺寸不太对,插不进pe的孔里。需要自己打磨或是更换细一些的铜辊。

楼主:
驾驶台。同样是abs自行弯曲制作。套才提供了航行灯部分的pe,船头的探照灯塑料件提供了两个。我自己加了一个5mm的led。航行灯pe上开的孔是2mm的,可是2mm的led灯极为罕见。我自己给扩成3mm的孔。左红右绿的航行灯由于手头没有,所以还未安装。

楼主:
舰桥部分。套才提供了穿线栏杆,不过给的铜丝有点粗,好几个做这条船的哥们都反应很难安装,我也遇到了此类问题。而且铜丝的长度不够。安装完一层半之后铜丝就用完了。后来我才用了0.15mm的鱼线,原配铜丝是0.3mm的。鱼线穿孔就很容易了。上层建筑有几个pe件以及一些注塑件,按照图纸安装即可。

楼主:
这个是另一个人做的。据说此套才有配套的升级蚀刻片,不过还没开发好。包括舱门,舷窗等细节加强,效果立马不一样了。

楼主:
为了提升趣味性,给舱壁加了两个低亮度的壁灯,感觉不错。

楼主:
甲板上的安装说明书上根本没有,所以只能参照效果图了,效果图在购买链接上有,也可以管店主要。我根据开篇的那条船,增加了不少细节,尤其是在烟囱那里。船舱壁的扶手也是自己加的。穿线栏杆是这次制作的一个败笔。

网友B:
刚才查了下,300多元好套材,利于普及,有空搞套玩玩,此帖收藏了

楼主:
有三个注塑小件一直不知道装在哪里,反复研究才发现是在桅杆上的。烟囱部分为了以后张线方便,粘了不少pe挂钩,挂钩是帆船模型那里面的蚀刻片。

楼主:
船体喷漆。直接国产喷灌。目前就坐到这里,每日都会更新,预计明天进行下水试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两个电机.
这个套装多少钱

两个电机选装。套才团购价2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两个电机.
这个套装多少钱

两个电机按个人喜好选装。套才2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查了下,300多元好套材,利于普及,有空搞套玩玩,此帖收藏了

团购的话258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电机按个人喜好选装。套才258

我还以为是需要用两个电机
谢谢.

网友:
好可爱的小船啊,我也想搞一艘

网友:
258元,带电机,舵机,电调的话太划算了

网友:
你需要电子设备灌胶

楼主:
带这些东西,所以觉得挺值的

楼主:
灯光加载完毕

网友C:
给大佬顶帖。。

网友B:
漂亮,请教一下它那个原配的电调能不能用3S锂电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请教一下它那个原配的电调能不能用3S锂电啊,谢谢

不能,最大不能超过2s。我那个原配电调老自己断电,所以我自己又换了一个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最大不能超过2s。我那个原配电调老自己断电,所以我自己又换了一个电调。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大佬顶帖。。

我的pe啊,还没收到,没pe没法上漆

网友:
楼主大神 还有几个关于潜艇的问题想请教

网友(2018-11-15):
很漂亮的船啊 。。。。。。。。。。。

网友:
轴套防水怎么做的

网友:
做的真好,如果各种蚀刻片加上更显精致。

网友D(2018-12-30):
什么时候还有团购呢 我也买一个

网友:
楼主好手艺,漂亮,灯光尤其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