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天翼/未来30e电装配置

楼主(2018-08-10):
飞了一段时间3d板机,想换个仓身机练练,打算买天翼或未来30e pp机。
由于手上有十多块3s2200电池,想利用起来,求各位推荐3s电装配置

网友:
pp材质那个不叫仓身机,是像真机,还要把3s改成4s才行

网友:
30e 起飞重量1350克      用3s只能飞航线  续航太短。建议4s2200

楼主:
或者两块3s串联成6s是否可行,推荐下6s配置,初衷就是想把3s的电池利用起来

网友:
2块3S2200太重也只能航线

网友:
如果你2200的电池多,不如飞50E。两个串联起来就是6s,2200正合适。反正你电机也要买,不如一步到位。电调用80A的就够了,耐压达6s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两块3s串联成6s是否可行,推荐下6s配置,初衷就是想把3s的电池利用起来

30E用双天GA800电机,配3S2200mah两块串联,好赢铂金50A电调。没问题的,飞吧没事。
别为了串联两块3S2200mah电池而买50E。个人认为:50E用6S2200mah是可飞,但不推荐,纯属误区。
(我30E,40E,50E都在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E用双天GA800电机,配3S2200mah两块串联,好赢铂金50A电调。没问题的,飞吧没事。
别为了串联两块3S ...

50e推荐电池?

网友A:
最小6S2600mah

网友:
4s2600够用了哥们

网友:
银燕 郎宇的2820
双天 GS的3542
这四个用3S电选kv900左右或以上的!
银燕3515郎宇4112双天ga800用两块3s串联选kv550至650左右的!
祝爽飞

网友:
郎宇2820,kV880 13X6•5桨
电调好盈50-60A。(我烧过一个40A)
电池3S2200mA
以上配置本人一直用。全程蛇滚6分钟,全程吊机4分半钟,全程垂直圈周滚3分半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E用双天GA800电机,配3S2200mah两块串联,好赢铂金50A电调。没问题的,飞吧没事。
别为了串联两块3S ...

现在不是给楼主推荐电装,是凑齐一套。他的十多块2200的电池要用起来。一块飞30E肯定不够,他不可能是40C,60c的,再说重量也压不住头;用两块不管串并都太重了,你说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小6S2600mah

会不会太重

网友:
重不重飞一次就全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给楼主推荐电装,是凑齐一套。他的十多块2200的电池要用起来。一块飞30E肯定不够,他不可能是40C ...

把3s改4s就可以了,既然串并都可以尝试,为何不改电池更方便呢?况且以前30e都是用4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3s改4s就可以了,既然串并都可以尝试,为何不改电池更方便呢?况且以前30e都是用4s的

3改4对老鸟来说小菜一碟,对一般人还真有一定的风险。不是人人都是特仑苏。

网友:
15,30,50到70E的电子装备配置在 << 极网 >>FAQ上有很详细表格  ( JK3DRC .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