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向老鸟请教穿越机飞控问题

楼主(2018-08-10):
最近想入穿越机,挑选飞控的时候看到有F3    F4版本也挺多,还有选择固件版本,有BF    CF      INAV版本,请教老鸟们这些版本都是什么意思?如何选择呢?功能上有不同吗?还有他们之间的区别?还请知道的老鸟们多多评论一下,告诉我这个小白,少走点弯路嘛,或者哪里有详细的教程?谢谢各位了,麻烦看到的多多评论一下,谢谢谢谢

楼主:
帮自己顶贴

网友A:
bf和cf差不多,cf稳定些,bf更新快并且用的人多功能也多,inav大部分是固定翼用

网友B:
穿越机飞控买F4或者F7,数字越大速度越快,能用的时间越长。最新的BF固件已经不支持F1了因为性能不够,F3也开始裁剪功能不然容量不够刷不进去。
固件刷BF,这是最适合手动飞行的。
如果要加GPS主要飞定高定点,可以刷inav。但这就不属于穿越机范畴了。

网友C:
最便宜的f3即可,新人炸机多,啥都可能炸坏

网友D:
f7最新但没铺开。f4分f405跟f411,然后尽量选05的更好。f3过时了。固件是软体可刷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和cf差不多,cf稳定些,bf更新快并且用的人多功能也多,inav大部分是固定翼用

嗯嗯,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飞控买F4或者F7,数字越大速度越快,能用的时间越长。最新的BF固件已经不支持F1了因为性能不够,F3也 ...

嗯嗯,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便宜的f3即可,新人炸机多,啥都可能炸坏

嗯嗯,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f7最新但没铺开。f4分f405跟f411,然后尽量选05的更好。f3过时了。固件是软体可刷无所谓

嗯嗯,谢谢谢谢,学习了

网友:
f4,bf比较合适

楼主:
学习了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2018-10-05):
这么说,F405好一些了

网友:
请问如何分别BF和CF飞控,另外弱弱的问一下,大力飞控怎么样?谢谢

网友:
我新手直接上黑蚁飞塔F4,稳得要命,不过还只能目视飞,降落而已稍暴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