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载重=自重,支持30分钟飞行的多旋翼电池

楼主(2018-08-10):
本帖所用数据均取自某宝,不能保证其真实性!本帖无任何广告嫌疑,且不涉及任何经济行为!纯粹以技术讨论为目的!数据来源:https://pan.baidu.com/s/1oDWGT6AjVC3hU3OS0c4xIQ

网友:
围观,,感觉这个数据不怎么靠谱、淘宝价格差别很大、格式6S 16000 1200左右带票、想要长航时,18650是首选、我感觉轻载,18650 60min没啥大问题,稍微沉点40min问题也不太大,

网友:
顶楼上的 我也比较看好18650

楼主:
载重!15C以下放电倍率的电池就不要拿出来说了!有玩过超级电容电池的没有?电动汽车上那种,好像整体能量密度大于锂聚合物电池!不知道小型话的话能不能用?

网友A:
已知载荷系数=0.5,一般多旋翼电机电调桨占起飞重量约12%,飞控+线缆重量约占起飞重量3%左右,结构重量约占起飞重量15%,剩下电池大约剩下20%。
要求悬停时间大于0.5小时,
为计算简便,只考虑静风下悬停0.5小时的情况。
电池取三洋18650GA,能量密度约0.25Wh/g,放电比率约85%。
计算结果如下图。

例如电池占20%,电机在悬停时力效需达到12g/W以上,才能到达30分钟的悬停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知载荷系数=0.5,一般多旋翼电机电调桨占起飞重量约12%,飞控+线缆重量约占起飞重量3%左右,结构重量约占 ...

如用LIPO电池组,能量密度约0.15Wh/g,计算结果如下。

当电池占20%时,电机悬停力效需达到20g/W以上,才能达到30分钟续航。

因此方案的关键是尽量减小结构重量,使电池占比尽量增大,还有找到悬停力效高的电机。

网友A:
如果以上两点无法满足,可以考虑使用燃料电池,能量密度可以达到0.5Wh/g,但价格较贵。

电池占20%时,电机悬停力效仅需达到6g/W以上就能满足半小时悬停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以上两点无法满足,可以考虑使用燃料电池,能量密度可以达到0.5Wh/g,但价格较贵。

电池占20%时,电 ...

多谢大神帮忙,正在找电机....

网友(2022-03-08):
引用 网友A:
如果以上两点无法满足,可以考虑使用燃料电池,能量密度可以达到0.5Wh/g,但价格较贵。

电池占20%时,电 ...

你好朋友,这是用什么软件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