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提问 dfc旋翼头是不是已经被彻底抛弃了

楼主(2018-08-11):
最近在重新组装一架古董机450sport。现在手上有亚拓多年以前出过的fbl和dfc两个旋翼头,fbl旋翼头的中联与相位器分体,估计安装时比较麻烦所以目前倾向于选择dfc。不过在论坛翻了翻多年前的帖子发现有不少模友反映dfc旋翼头有设计缺陷,另外查看了下最近流行的机种,发现大多还是使用fbl旋翼头。记得我几年前暂时退模时,亚拓全系列飞机可都是dfc旋翼头,难道现在已经被完全抛弃了?

楼主: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我自己的帖子了一块问了吧。
以前一直飞450,这次重新回来打算玩个大点的。gaui x5和xlpower 550,这俩哪个更好一点。主要考虑是否容易操控以及配件是否好买这两点。

网友A:
个人见解,如有不当请指正:
    第一,DFC也就是变距拉杆传递扭矩的设计,最大的优点在于旋翼头可以做的非常矮,其他的在我看来都是缺点,比如说桨叶在挥舞的时候,DFC拉杆上部的螺栓其实是受到弯扭力的,考虑到旋翼的转速,其实那根螺栓一直受到反复的交变应力,对金属件寿命影响极大。虽然说在航模上,桨叶挥舞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毕竟还是存在嘛,影响比较小但还是有,这是个隐患;而FBL球头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除此之外,DFC拉杆粗壮,炸鸡比较容易伤到十字盘;DFC调节双桨的时候做不到FBL使用正反拉杆的无极调长度(只能以半个螺距为间隔调整)。这些都是问题。
    所以,亚拓现在既然能把FBL旋翼头也做得很矮了,那DFC可以说一点优势都没有了。

    第二,两架550,我推荐小罗。550级别属于直升机推重比最为不足的一个级别,因此飞机越轻越好飞。小罗550在这一级别算是最轻梯队里的了。而且皮带相比于轴传,炸机损失能小一点。还有,就这两款机型相比,XL的配件相比泰世配件,我觉得要好买一点。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耐心回答,dfc看来还是被放弃了

网友:
一直都不曾喜欢过DFC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如有不当请指正:
    第一,DFC也就是变距拉杆传递扭矩的设计,最大的优点在于旋翼头可以做的 ...

小罗520轻是轻,不抗炸,中联,侧板等,全是坑,身边几个朋友的xl机飞着飞着全都出了。550级别好飞,省心,暴力的没几台。另外DFC对比FBL各有千秋,这个可以自行搜索论坛早就有大神科普过,要说谁淘汰谁太狭隘了,直机的结构就那么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流行的过几年又变了

网友:
最近也准备入520至550级的飞机,现在飞x3,360级别的方便性确实挺好,零件略便宜,就是技术有限,飞起来略贼。对全包壳兴趣不大,所以考虑xl520或5.5和x5,前几天出差时脑子一抽筋,先收了一套标舵,xl520是不能用了,现在考虑x5v2居多

网友:
飞起来分不出FBL  DFC的路过。

网友B:
DFC還有很多廠家在用呢
模型反正飛行速度又不快
抬頭趨勢現在陀螺都可以補償掉
我一個500pro飛了好久沒出過問題
神童小郭用700X裝DFC今年也拿了世界冠軍

亞拓換掉DFC還不是論壇一直攻擊
對他們來講直接設計改改
比跟這些人口水還方便多了
你要什麼頭隔天就可以給你
回過頭又有新機感還可再撈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DFC還有很多廠家在用呢
模型反正飛行速度又不快
抬頭趨勢現在陀螺都可以補償掉

亚拓这招其实挺好,要啥有啥。小飞机中等飞机大飞机,FBL,DFC,塑料版金属版全金属版,皮带版轴传版,全套版空机版空机带电机版。直齿斜齿,高速齿比中速齿比低速齿比,白齿轮黑齿轮红齿轮,双桨三桨三尾桨,三桨又分推力轴承在外面和推理轴承在中间。。。。。这生产线也没谁了。

网友C:
谁说dfc一点优势都没有了?dfc和fbl本来就各有千秋,手感各有特点,虽然很多人不一定能明显飞出区别,但是手感差异确实是存在的,不信自己看柯焕晨的飞机,全部是把fbl改成dfc的,他就只习惯dfc的手感

网友D:
Dfc力学设计有缺陷,不过结构简单,修起来也便宜(450上),相比于fbl有一些缺点。但也不是不能飞,或者说飞起来干扰到安全情况。当然fbl更好,但是重心更高,可以尝试亚拓和sab低重心旋翼头的感觉。
然后你说的两个飞机,xl系列如Ternunx所说,xl520偷轻,不适合520以上桨。x5其实也很轻,但是v2系列有设计缺陷,联系考虑f系列或者论坛有v2号的改装贴。(x5神机不是白叫的),炸机费用略高。
剩下说几个500+550练习机飞机情况
1、最小的亚拓500(不带x),稳(坦克),爽,炸机有副厂配件。
2,亚拓500x,轻盈,飞起来很舒服,炸机略贵。
3,富丽505,包括sab 500s,轻,动力足,飞起来可以,但感觉用料可能比sab和gaui差了一点,炸机费用可以接受。
4,xl520,480桨没问题,练手神器。520桨小炸。。,550桨算了,结构问题。
5,亚拓550e (包括dfc),重,稳,匹配730可以很舒服,而且有副厂件,炸机下来修可以接受价格。缺点是这玩意耗电池。
6,亚拓550l,x,肯定x比l好飞一点,不过差距根据电装决定,缺点是炸机费用略贵,跟修小700一样心疼,而且耗电池。
7,kds5.5,机子不错,坦克,维修价格悄悄高了一些,很耗电池。
8,kds 550,600长度的机子,相对长度很轻,配4025就比较暴,可以认为是xl550稍微拉长一点的情况。缺点是这机子不知道啥时候配件就没了,而且需要改装。略耗电池。

网友D:
9,考虑家里有矿的人,可以考虑sab logo 等作为练习机(学生党伤不起)不评论。
10,听说飞越快出仿logo 550和600机子了,观望中,期望是好机子。
11,补加,x5可以改皮传的,用550桨也可以的。
12,再补加,练习机我还是选择450(480)pro和x3(60),炸机没有烦恼,修就是了,毕竟是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说dfc一点优势都没有了?dfc和fbl本来就各有千秋,手感各有特点,虽然很多人不一定能明显飞出区别,但是 ...

对的,dfc对比fbl同样的翻滚速率,dfc明显前段反馈更直接一些。如今的主流3d技术发展方向,顶尖选手喜欢dfc也能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Dfc力学设计有缺陷,不过结构简单,修起来也便宜(450上),相比于fbl有一些缺点。但也不是不能飞,或者说 ...

您的解释太专业啦,多谢多谢!不过让我选择起来更糊涂了,灭哈哈哈

网友(2018-11-19):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如有不当请指正:
    第一,DFC也就是变距拉杆传递扭矩的设计,最大的优点在于旋翼头可以做的 ...

说的很在理,我有架700L现在想改FBL

网友:
DFC有机械结构上的设计缺陷,小机上可以勉强用一下,大机不推荐。

网友:
700一直DFC的路过,什么几把设计缺陷这啦那啦的~我也飞不出啥啦~不管DFC还是FBL你见几个飞坏的?不要考虑这么多啦~定期检查更换保养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如有不当请指正:
    第一,DFC也就是变距拉杆传递扭矩的设计,最大的优点在于旋翼头可以做的 ...

分析的有道理,另外我认为DFC还有一个优点是零件少,不炸机的情况维护成本低,还有,球头扣是分正反面的,所以最小调整量是一个螺距的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9,考虑家里有矿的人,可以考虑sab logo 等作为练习机(学生党伤不起)不评论。
10,听说飞越快出仿logo 55 ...

我玩亚拓700,LOGO和SAB都比亚拓贵,SAB设计风格独特,也有质感,但LOGO就不敢恭维了,一身塑料毫无质感,还死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