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raupner gr24l接收机和小金脑2单线连接问题

楼主(2018-08-11):
如题 本人有G牌的mz24pro 和小金脑2一个 想做到控内调参 要怎么设置 怎么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感谢帮顶的

网友B:
在金脑的内部菜单里有介绍,interg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金脑的内部菜单里有介绍,intergration

谢谢 看了 pdf文件  很不详细  还是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看了 pdf文件  很不详细  还是不能用

youtube上有一些视频,如果可以fan qia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tube上有一些视频,如果可以fan qiang

可以翻 昨晚查了一些 没找到 今晚我在找一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翻 昨晚查了一些 没找到 今晚我在找一找

版主
請參考我這文
在這文的一樓
有所有紀錄的索引與連結
請施主多加利用
哈哈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187286&pid=20268957&fromuid=270881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
請參考我這文
在這文的一樓

感谢P大赐教 明白了 这就去体验

网友C:
不客氣
希望有幫到你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客氣
希望有幫到你

搞定了 P大 感谢P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P大 感谢P大

別客氣
有搞定就好
最後是哪問題?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別客氣
有搞定就好
最後是哪問題?

就是线没接好 还有就是刚入手的新控 功能不了解 研究久了 就会了。

楼主(2018-11-30):
引用 网友C:
版主
請參考我這文
在這文的一樓

你好P大  因为您用过graupner的控 而且你是金脑大神 所以打算咨询您 我在金脑2定速页面开起好盈25A v4的遥测 input 这项 可遥控器内就会报警 最低电压有问题 不能开起 回传报警为电压为0  它是不是找不到电压 我需要不需要把电调的bec电也接在GOV的正负极+-信号那个插口上 这样控里是不是有电压回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P大  因为您用过graupner的控 而且你是金脑大神 所以打算咨询您 我在金脑2定速页面开起好盈25A v4的 ...

bai大
我不是金腦大神啦
我摔機紀錄已達150次
大神不會是這樣的
哈哈哈
好盈 V4/25A 是不支援 BEC 電壓回傳的
詳細你可參考金腦 TELEMETRY 說明喔

Patrick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P大  因为您用过graupner的控 而且你是金脑大神 所以打算咨询您 我在金脑2定速页面开起好盈25A v4的 ...

我看錯了
你的問題是主電電壓沒回傳對吧 !!!
我的 graupner 是搭配卡斯特電變
有主電回傳
而好盈電變則是搭配 futaba 裝在別台機子上
也有主電回傳
就是沒試過 graupner + 好盈
不過照理說應該是可以
其他參數都有回傳嗎 ?
graupner 接在衛星1的線要剪掉紅色線
這部分你有嗎
檢查一下看看

Patric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ai大
我不是金腦大神啦
我摔機紀錄已達150次

p大您好,我是金脑用户,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金脑一代,用在520级别飞机上,目前还算飞得顺手,唯一的问题是尾巴转动时机身会小幅晃动,悬停时机身不晃,飓风刷锅也不晃,摆也不晃。但只要尾巴一转,机身就会晃动,怎么说呢,就是自旋时主旋翼面会摇晃的感觉,做自旋类动作时始终会有点不爽。。。。
重心没问题,无双桨,飞机振动很低,桨平衡,机械结构无问题,请问该如何调试?我十字盘感度从默认值调小到31,还是有点晃动,而且调整的过程中并未发现有所改善。。。是否十字盘感度需要继续调小?
另外高级选项那里的十字盘一栏,好像还有个调整飞机在给螺距时点头的一个参数,我没动过那个参数,是不是应该调整那个?
非常感谢,望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p大您好,我是金脑用户,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金脑一代,用在520级别飞机上,目前还算飞得顺手,唯一的问 ...

你可以把你的參數存檔後傳上來我看一下嗎 ?
或是把進階選項十字盤與尾舵的參數畫面貼上來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錯了
你的問題是主電電壓沒回傳對吧 !!!
我的 graupner 是搭配卡斯特電變

其他信息都有的 那就像您说的一样 也许好盈不支持  感谢P大的解说 我还是继续研究 谢谢P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錯了
你的問題是主電電壓沒回傳對吧 !!!
我的 graupner 是搭配卡斯特電變

P大 你好 小金脑的4-5-6插头的通道是用来回传的信号通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