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好难飞 我要放弃了

楼主(2018-08-11):
这飞机比好小子1000难飞多了  速度太快 转弯手感不好  有点风机翼左右晃  是不是因为好小子1000属于固定翼  冲浪者属于滑翔机  转弯方法不同啊 我以前飞好小子1000手感很好啊 飞的也很休闲  400米体育场飞冲浪者很不够用飞2-3秒就要必须转弯  如果强收油飞 那就在失速边缘操控 飞几个起落x8后虽然没炸但真的很累  我想换塞斯纳1.4米试试 不知道速度能不能慢下来  速度和好小子1000比怎么样

网友A:
冲浪者难飞???400米体育场是不是400一圈的,那么这场地飞是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难飞???400米体育场是不是400一圈的,那么这场地飞是小了点

不知道塞斯纳1.4速度慢不慢

网友:
开什么玩笑,松油门随便飘的飞机,小朋友都得心应手啊,楼主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
原装配置绝对好飞,就是机翼拆过多次后会松。

网友:
这场地飞塞斯纳绝对噩梦

网友:
个人认为 X8比塞斯纳好飞  但是X8速度也确实比塞斯纳不慢

网友:
400米田径场不至于吧……我上次给模友试飞冲浪是在50x100米左右的空域内,并没有两三秒冲出头的感觉啊……

楼主的冲浪什么配置?

网友:
我给10岁儿子飞3D固定翼8毫米EPP,很好飞。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上魔鬼,贼好飞

网友:
冲浪者太慢了,被我放弃了,这飞机可以在逆风中空中旋停

网友B:
你收油了没

网友:
滑翔机能飞失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收油了没

收了 我也怀疑飞机是不是重了

网友:
头回听说冲浪者不好飞

网友:
还行吧  挺好飞

网友:
冲浪者是无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塞斯纳1.4速度慢不慢

塞斯纳很慢,双翼机更慢,逆风都可以悬停了。玩吧,每个机型都不一样的飞行,冲浪者是背推,塞斯纳是头拉。你加高冲浪者电机座,换8060桨,飞行就慢了,你试试同样好飞

网友:
如果连冲浪者都飞不好,1.4的塞斯纳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
模拟器上多练吧,然后冲浪者找一个大一点的场地,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