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之50油门 倒飞够不够用

楼主(2018-08-11):
定速百分之50 螺距正负10度 一条斜直线  够不够倒飞  翻过来油门和螺距够不够用  还有百分之50油门翻过来的时候尾巴能不能锁住  目前模拟器倒飞练差不多  想尝试翻一下  用百分之50定速只是想减小心里压力

网友A:
5.5首翻吗?50%油门定速应该是够了,好盈电调好像是最低50%才可以定速。高度够,翻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其实高一些转速才好翻,转速太低陀螺效益不好,飞机容易晃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首翻吗?50%油门定速应该是够了,好盈电调好像是最低50%才可以定速。高度够,翻应该是没问题的

470首翻

网友:
最好70以后,首翻很容易往下掉,螺距尽量-12,多一点也没事,负螺距,油门值太低,倒过来掉高会感觉拉不起来,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B:
首翻不炸的没几个,楼主飞高点在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翻不炸的没几个,楼主飞高点在翻

这么说我还是拿伟力120试验吧 草地炸不坏

网友:
能正飞就能倒飞!

网友:
主要还是看配置,470l用我那手绕电机35油门都能翻

网友:
正飞没问题动力方面也没大问题,但是要设置好负螺距。陀螺仪的翻滚速率也要调整,如果太顿也不太好。 最好是正飞调到和你练习模拟器差不多手感。这样便于你首翻的手法接近模拟器。关于锁尾可以正飞时尝试下推动正负满螺距,还有正飞时大螺距刹车,如果尾巴不抽基本上飞机没问题。  希望可以帮到你。不对的大神再佐证。

网友:
不要在意,勇敢的翻滚吧

网友:
只要是油门一条直线,螺距45°一条斜线,能正飞就能倒飞,因为正飞倒飞都一样

网友(2018-09-24):
正飞倒飞油门需求是一样的。

网友C:
70%油门,前天第二次翻,然后第一翻感觉还不错,后来又连续来了几下然后明显感觉没动力,然后倒飞没推起来炸鸡、、定速70% 螺距-8到+10
模拟器上已经翻的贼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油门,前天第二次翻,然后第一翻感觉还不错,后来又连续来了几下然后明显感觉没动力,然后倒飞没推起来 ...

什么机机

网友:
这个不好说,还要根据你的机型配置,但偏低的转速其实更难,何况你是首翻,建议还是70%左右的油门比较妥,太低的转速锁尾也有可能锁不住哦!

网友:
杂交450,旋翼KDS 机身尾巴冰人、60A铂金V3+450ML电机 赶脚电池不是很好格式2200 20C 可能放电不是很足、

网友:
今天爽飞5电、定速90% 刚开始动力很足 尾巴稍微有点抽、桨换了百世的碳桨,螺距-8--+10  连续翻动力明显下降、准备换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