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问题咨询

楼主(2018-08-11):
装了三架冲浪,一直有这个问题
机翼和水平尾翼不在一个平面
用3mm碳杆加强两侧也解决不了!
请教下大神,对这种情况,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热水烫机身然后反方向扭转一定角度保持到完全冷却。

网友B:
我第一架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也能飞,第二架装机的时候特意注意了平尾的安装,打胶后想办法固定好以后就不会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纠结

你的意思是不影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架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也能飞,第二架装机的时候特意注意了平尾的安装,打胶后想办法固定好以后就不 ...

连着三架都这样,也说明我这装机水平臭到一定程度了

网友:
歪点可能更好飞

网友:
反向贴透明胶带,拉一拉

网友:
泡沫机这类现象比较常见,拧拧就行啦。

网友:
掰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不影响飞,不必在意

网友:
我的原来也是歪的,不影响飞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但不影响飞行

网友:
没问题,不影响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水烫机身然后反方向扭转一定角度保持到完全冷却。

北郊强哥???

网友D:
这需要在机身拼合的时候留意吧,不过其实影响也不是太大。

晚上放置的时候往反方向扭一点过去,也能一定程度上矫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需要在机身拼合的时候留意吧,不过其实影响也不是太大。

晚上放置的时候往反方向扭一点过去,也能一定 ...

好的,谢谢

网友B:
我特意看了一下我的,装机的时候特别留意了平尾的问题,现在看来还不错,不是很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特意看了一下我的,装机的时候特别留意了平尾的问题,现在看来还不错,不是很歪

我就装不成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装不成这样!

装的时候把机翼也装上,容易找平

网友:
我也是,飞一次,扭一下,没啥影响,最对副翼微调。

网友:
机身出厂时已变形了,只能在安装时修正,在水平尾平台切割一点至同一水平面,再粘。

网友:
常温拉不回来 比需要有温度 夏天放车里 反向加力 两天后就可以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