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25级发动机 空中熄火

楼主(2018-08-11):
改的塞斯纳飞机,可能是没调好,不知道为什么熄火
主油针0.7圈,富油针4.5圈,地面调试有力,不贫油,请问下调这个发动机有什么技巧或者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主油针1.5圈往后调,小油针1圈往后,什么油?多大的桨?

网友B:
我猜是漏气导致抬头情况下吸不上来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油针1.5圈往后调,小油针1圈往后,什么油?多大的桨?

主油针过1圈就打不着了,9寸桨,浮油针低于4圈也不好打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是漏气导致抬头情况下吸不上来油

密封相当严格,包括油箱,排气,油管

网友C:
主油针和副油针都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油针和副油针都不对,

我也感觉不对,但是主油针开2圈左右,浮油针2圈左右,根本打不着……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不对,但是主油针开2圈左右,浮油针2圈左右,根本打不着……不知道为什么

怠速状态主油针只要打开就和它没关系了,就是开10圈只要副油针位置对就能打燃,你副油针开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怠速状态主油针只要打开就和它没关系了,就是开10圈只要副油针位置对就能打燃,你副油针开的太多了

我下次再试试,浮油针一般放2圈位置左右调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次再试试,浮油针一般放2圈位置左右调就行了吧

2圈肯定够了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发动机?新的还是旧的,多少级的了?用什么螺旋桨用的什么油?建议你换一个新的os8号火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发动机?新的还是旧的,多少级的了?用什么螺旋桨用的什么油?建议你换一个新的os8号火头。

三叶25级,旧的,9050木桨,威宝30油,已经是os8号火头

网友:
所以你要检查一些地方,首先是,发动机要重新搞一下密封,另外要认真检查一下缸压,第三个,把螺旋桨换成,合成材料螺旋桨。

网友A:
如果我用一台老的发动机,首先要拆开检查缸压,第二个把前后轴承换掉,条件允许换缸筒活塞和拉杆全部换掉,第三个检查化油器气两个螺丝密性能,用修理发动机的红胶密封,最后清洗所有部件。
    甲醇两冲程发动机容易老化的地方一共有五个,钢筒、活塞、连杆、前、后、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用一台老的发动机,首先要拆开检查缸压,第二个把前后轴承换掉,条件允许换缸筒活塞和拉杆全部换掉, ...

好,感谢,钢牙是可以的,我还是需要拆开从新检查清洗一下

网友(2018-09-24):
你先清洗一下化油器确认没有赃物,主油针全关死在放出1~1.5圈,主油针管中高速贫油和富油的,怠速油针管怠速到中速和加速灵敏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