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各位

楼主(2018-08-12):
家用普通的蒸汽熨斗可以代替航模专用熨斗熨蒙皮吗?

网友:
只要能烫得起来呗 热缩从来只用电吹风

网友A:
蒙蒙皮的飞机一般都是木质结构吧?蒸汽熨斗会有水蒸汽吧?高温+水蒸汽木材会变形吧?有水蒸汽蒙皮也粘不牢吧?上士,你是认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蒙蒙皮的飞机一般都是木质结构吧?蒸汽熨斗会有水蒸汽吧?高温+水蒸汽木材会变形吧?有水蒸汽蒙皮也粘不牢 ...

只是想不开蒸汽把成品机翼有些收缩不平整的地方熨平!

网友:
不好用,买一个也不贵,可调温好用

网友:
温度调合适了还是可以的,太大没那么方便而已。

楼主:
这倒是,有些钱是不能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