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品电芯可以5c充电吗

楼主(2018-08-12):
b品电池能不能5c充电 外场用2c充太慢 用4-5c充电速度正好  b品电池如果用5c充电会有什么后果还是没有后果

网友A:
电池温度不高就没事。杂牌1400电池都是开5A充电。电流再大电池发烫厉害

网友B:
试充一下,按常用的2200毫安电池来说,3s的6安充,4s的8安充,6s的12安充,都经过几年的依次方法,并未出现问题,本人常用的电池寿命都在3年以上(本人常用花牌,力牌)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充一下,按常用的2200毫安电池来说,3s的6安充,4s的8安充,6s的12安充,都经过几年的依次方法,并未出现 ...

这跟多少s没关系  跟容量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跟多少s没关系  跟容量有关

我是不是没说清楚,我意思是按单片电芯为2200毫安计算,单片电芯容量乘以S数不就是容量吗

网友:
充吧,一般玩飞机的电池都活不过自己的循环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温度不高就没事。杂牌1400电池都是开5A充电。电流再大电池发烫厉害

1400用5a冲,才3.5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是没说清楚,我意思是按单片电芯为2200毫安计算,单片电芯容量乘以S数不就是容量吗

串联的时候 电流处处相等  另外难道你把3S2200mah  叫做6600ma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不是没说清楚,我意思是按单片电芯为2200毫安计算,单片电芯容量乘以S数不就是容量吗

麻烦先搞清楚C数  这个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麻烦先搞清楚C数  这个概念

你说的我都懂,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你开心就好

网友:
你需要看说明书的要求,超了肯定会影响寿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我都懂,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你开心就好

按照你说的 按常用的2200毫安电池来说,3s的6安充,4s的8安充,6s的12安充  你说哪个充电C数大?  对于相同电芯的电池 只要是相同的电流充电 充电C数都是一样的 跟多少S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说的 按常用的2200毫安电池来说,3s的6安充,4s的8安充,6s的12安充  你说哪个充电C数大?  对于相 ...

你说的是理论,我说的是切合实际的操作方法,我也没说你说的不对啊

网友:
别闹了,a品 用5c极限充 都吓人,b品你用5c充,是家里太有钱想挥霍一下么?另外 楼上几个也是,5c 5a分不清楚 瞎说啥呢

网友:
按2000mah算,5C就是10A,如果使用平衡头充电的充电器,就算电芯没问题,平衡头也得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我都懂,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你开心就好

老哥你错了,炸香机说得对。电池串联是提高电压,容量不加。电池并联是增加容量,才可以用你的做法累推,大电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