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F4 Pro V3飞控玩直升机

楼主(2018-08-12):
之前发过帖子,说Ardupilot的ChibiOS固件开始全面支持F4/F7飞控: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6408&extra=,意味着大家熟知的低价穿越机飞控,可以用Ardupilot固件,在MissionPlanner里调参并实现和APM/PIX一样,支持多种直机、固定翼的飞行了!

之后,就拿出手里的以前购买的,刷了iNAV固件飞飞翼的OmnibusF4 Pro V2,刷上了Ardupilot 的Arduplane固件,在ZOHD nano Talon上飞的挺好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7710&extra=

前几天论坛看到event兄台发帖准备上直机了,很是期待。这几天竟折腾RTK和固定翼了!

昨天event兄台@了我,问我F4刷直机固件的问题,今早起来就拿出手里另一块RJX的OmnibusF4 Pro V3,刷进了Ardupilot的Arducopter heli固件,一切正常,没有遇到event兄台的问题。于是乎,就一路试着调试下去。

各项校准都正常

接收机跳线到ppm,遥控器校准也正常了

日志记录也正常

没有临时的载机了,翻出了在家里陈列的sjm 325se,上面的电装是齐全的,就直接接上F4开始调试了。

F4有6个pwm,足够直机用的了,和pixracer一样的输出口。只不过pwm5、6是没有供电的,办法自己想吧,我不多说了!

接口定义:sbus/ppm是接收机、PWM1是左前副翼舵机、PWM2是右前螺距舵机、PWM3是升降舵机、PWM4是锁尾舵机、PWM5或者6在调参中自定义为电调,GPS和罗盘接Uart6,rssi接rssi

简单测试:

室内地面尝试解锁启动电机,检查舵机动作,一切正常,择日试飞…………

试飞后再来更新…………

网友:
不错,抢apm饭碗了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我也挺看好穿越机的飞控的

网友:
F4整好可以装更小的直机了,乐趣多多。

网友:
期待早日试飞

网友:
飞控算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飞控

网友:
尚真竟然保存的那么好

网友A:
兄台测试下罗盘能用不,一直追到3.6rc7固件,依然没法识别罗盘,我的是hmc5883的

网友:
没有安全开关的选项,插电直接能驱动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测试下罗盘能用不,一直追到3.6rc7固件,依然没法识别罗盘,我的是hmc5883的

被你说中了,能识别到罗盘,但无法通过罗盘校准,卡在这里了,进行不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你说中了,能识别到罗盘,但无法通过罗盘校准,卡在这里了,进行不下去!

听有个说法是国内大部分板子都是山寨货,把板载hmc5883换成了qmc5883造成了罗盘不识别的问题,但这个也不一定,我用inav固件成功识别,显示是hmc5883,个人感觉ardu的固件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也有人说了这个问题,但作者坚持说他用的罗盘没问题,蛋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模友查看了代码,驱动都是在的,就是不能识别,而罗盘芯片即使是指定的,也不能识别,这不是山寨不山 ...

我今天试飞了固件,能成功起飞,但是罗盘无法校准,也卡在这里了,用inav固件能识别罗盘,pix固件不能识别,测试过,硬件没问题

网友:
羡慕这种高手玩家

网友:
sjm,买不到了

网友:
我买了一块迷你飞控
MATEKSYS FC F411-MINI
这块飞控好像没有相应的固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