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配合适的电调

楼主(2018-08-12):
手里有一架优雷特的F4U,3648 kv480的电机用的中特威40A电调,今天在家里试了一下电机,就是用遥控器加了几下油门,试了一下,推油门也比较猛吧,然后发现电调好烫,是电调小了吗?还是散热不好?

楼主:
诶图片呢?

网友:
没烧就不错了,我的飞盈佳乐30A,用2227电机,推一下全油门直接烧了

网友:
先查一下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 再配有一定余量的电调

网友A:
两点需要考虑:
一是电机工作电流。3648电机满油门工作电流是在40A左右的,当然具体看搭配。加速电流则比平稳运行的电流还大一点,你需要查询或者测量一下实际的工作电流。电调的规格要比电机需求略大,比如说40A的工作电流搭配50或者60A的电调。
还有一个因素是电调带的BEC类型,看到底支持多高的电压。如果3S电调上4S电池,或者4S电调上6S电池,都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点需要考虑:
一是电机工作电流。3648电机满油门工作电流是在40A左右的,当然具体看搭配。加速电流则比 ...

谢谢了,那我上FMS的60A电调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那我上FMS的60A电调可以不?

60A应该是足够的,你看看电池支持节数是不是合适就行了。

网友:
选电调,1、最大电流,2、最大电压。

网友:
得看电调最高支持几s电池,用合适s的电池,电调大点。

网友B:
没图没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没真相

去上不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