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这种垂尾的舵面控制结构谁知道有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8-08-12):
如图,图2只有一个槽,用舵机怎么控制这个舵面????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好歹你给个全图,别人才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歹你给个全图,别人才好分析

严重同意

网友:
不好分析

网友B:
舵机轴 直连 旋转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轴 直连 旋转轴

这种旋转轴有卖的吗

网友:
这样来一下,转个弯,和那个连一下,然后,然后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