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穿越机配置

楼主(2018-08-12):
以前玩直机和固定翼,停飞一年多。打算弄个FPV的穿越机玩玩,请推荐下配置

网友:
从飞蛋100开始玩吧,容易上手

网友:
我买的店主拼好的, 因为很便宜,390元 包括电机、电调、飞控、机架qav250、桨叶,没有分电板 直接线接的 刚开始玩  不用那么暴力 坏了也不心疼,用的自己的接收机和控,自己装的图传配便宜的眼镜一套四百多, 总共八百左右。对了 我之前也是一年多没玩,之前玩固定翼的。

网友:
210机架,分电板买便宜的20多的就行,f3飞控,熊猫图传,鹰眼摄像头,银燕的30a电调,2205s2300kv电机,5050/3螺旋桨

网友:
可以找我 从事穿越的

网友:
第一架可以收个二手

网友:
和直机操作基本一致,
家里有矿可以考虑一下,
1.破风F80 Pro 一代 1900kv 159
2.好盈XRotor 4in1 45A 3-6S 32位 Dshot1200 438
3.好盈乐天F4 G2飞控 ICM20602 260
4.TBS黑羊Unity图传 199
5.TBS黑羊图传天线 288
6.老鹰2 299
7.乾丰5152 15
8.雪人RUSH 1100mAh 6S 100C 218
9.格普MARK2 6寸机架 268
10.暴到飞起!

网友:
入门玩家建议购买套机,到手可以玩的,KINGKONG的很多套机,大小都有,配置也不低,入门玩家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