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8-08-12):
外转子和中间的轴松了,稍微用力一拔就出来了,没找到哪里锁紧,郎宇1104…求大神修理指导,返厂麻烦

网友:
应该有个限位圈的,找找

网友:
我也有这电机,也有同意问题,没有限位圈!

网友:
用轴承胶来粘轴跟转子

网友:
1104好像都没有卡簧的, 胶水沾死加上大力出奇迹就好了。不过推荐去入一套1106

网友:
kk1106電機沒卡環圈!軸心也沒得買!炸機脫軸嚴重!我因此換了幾顆電機!也跟廠家反應!無解!!!
后來在機架軸心孔貼上貼紙!使脫軸時軸心不遺失!然後加軸承膠與軸心重新卯合!卯合時注意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