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有时关掉后电机失控怎么回事

楼主(2018-08-12):
我用的是双回中mc6c,为什么有时一关遥控器电机就会失控自己转呢?

网友A:
看说明书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
你把视频发上去吧

网友:
不清楚mc6有失控保护吗

网友B:
关掉mc6c,接收机输出0.9ms宽度脉冲,如果你电调不支持0.9ms失控脉冲,一种办法是加单片机电路吧0.9ms脉冲处理成没脉冲,另一种办法是换带失控保护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设置失控保护。

说明书没说。而且138元的遥控器好像没希望带失控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掉mc6c,接收机输出0.9ms宽度脉冲,如果你电调不支持0.9ms失控脉冲,一种办法是加单片机电路吧0.9ms脉冲 ...

单片机我目前还不会(编程很渣)
这种情况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
弄得我每次都不敢关遥控器,都是先把电源切了

网友:
是不是关了遥控器还没拔电池?

网友:
正确的操作方式是先关接收机,再关发射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我目前还不会(编程很渣)
这种情况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
弄得我每次都不敢关遥控器,都是先把电源 ...

你有没第二个电调?或者你电调接其他有失控保护的接收机上试试,排除电调问题。再不开发射机用示波器看输出脉冲,第三通道(左手油门)是不是0.9ms

网友:
先拔电池

网友:
失控保护

网友:
先关接收机电源,再关发射机。不行的话你就换控吧【也许2手的福特巴6EXHP的控都比你这个强】

网友:
正确顺序应该是先关接收机(拔电池),再关遥控器。 开机时候是先开遥控器,在开接收机(接电池)。  以防万一。

网友:
最早入魔时老师就教过,一定先拔电池再关闭发射机电源,这个习惯一直保持至今,虽然电调都设置了失控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掉mc6c,接收机输出0.9ms宽度脉冲,如果你电调不支持0.9ms失控脉冲,一种办法是加单片机电路吧0.9ms脉冲 ...

你就不能说点通俗易懂的。  我来:换控

网友:
我来回答,是不是关了控是倒退,因为控带失控保护3通是0其他通道是1000(假设是0-2000),你双回中,中间假设1000是电调校行程的0位,先关控就归遥控的0位了,电调实际是-1000就是倒退了

网友:
换控,玩船还是得有个可靠的控,不然干到人,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