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穿越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2018-08-12):
我有个210机架,想组一个穿越机玩航拍,打算挂个65克的山狗,之前一直玩的空心杯穿越和直升机。想问一下我是买一体化的黑蚁飞塔(F4飞控,35A电调+图传)好能?还是单买个f3或者f4飞控、配上单独的电调、图传好呢?另外考虑到挂65g的山狗,我需要买多大的电机呢?那个黑蚁飞塔最高支持5S,而我手里只有3S、6s电池,动力上怎么搭配飞起来才不吃力并且飞行时间能长呢?求指点,感谢!

楼主:
穿越机一想飞的时间久都用几S几C的电池啊?

网友A:
一体和分体各有好处,建议分体,便于维修,f4。电调30a,电机的话,2205入门就够了

网友B:
这机架谈不上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架谈不上续航

是机架太小了是吧?估计能飞多久

网友C:
引用 楼主:
穿越机一想飞的时间久都用几S几C的电池啊?

一般是3s大容量电池,但是这个机架,无法吐槽,销量最大,慢节奏飞行不错,练不出高质量的技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机架太小了是吧?估计能飞多久

重了,6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3s大容量电池,但是这个机架,无法吐槽,销量最大,慢节奏飞行不错,练不出高质量的技术啊!

那哪个机架适合我的需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了,6分钟左右

除了机架 其他配置怎么弄呢

楼主:
有没有大神详细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哪个机架适合我的需求呢?

我也是菜鸟,具体不敢多说,这个机架反正不好用!

网友D:
机架建议用机臂细一点的
电机用2205或2206
电调20a或30a足够
电池4s 1800mah 30c
飞控和图传不要一体
熊猫图传不错
飞控f4
电调一体分体都行

黑蚁飞塔最近争议比较大,自己考虑

以上为航拍机配置,花飞和竞速另说

网友E:
这机架入门练手是完全够的。主要问题是机臂太宽风阻大影响续航和极速,对入门来说是没什么关系的。
电机可以选2205 KV2400,配5045三叶桨
电调分体30A
飞控Omnibus F4
摄像头雨燕
图传Aomway
电池4S 1500或者1300,70C

网友:
楼上都是大神,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机架入门练手是完全够的。主要问题是机臂太宽风阻大影响续航和极速,对入门来说是没什么关系的。
电机可 ...

1500mah能飞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机架 其他配置怎么弄呢

看自己了,想后面升级话,建议飞塔,方便些,现在流行飞塔

网友G:
太重飞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重飞不了多久

详细说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了,6分钟左右

那应该用哪种机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建议用机臂细一点的
电机用2205或2206
电调20a或30a足够

感谢详细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架入门练手是完全够的。主要问题是机臂太宽风阻大影响续航和极速,对入门来说是没什么关系的。
电机可 ...

谢谢回答这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建议用机臂细一点的
电机用2205或2206
电调20a或30a足够

给推荐一种机架吧

网友D:
多少价位呢?
格普mark2不错,就是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价位呢?
格普mark2不错,就是小贵

别超200吧,用于穿越航拍买210的机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体和分体各有好处,建议分体,便于维修,f4。电调30a,电机的话,2205入门就够了

给推荐个机架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1500mah能飞多久

看配置,一般3-5分钟。
1300和1500其实差不了太多,稍微暴力点也就20秒的差别。主要是体积不一样,看机架尺寸选一个合适的就行。
那些动不动6分以上的我是想不明白怎么做到的。我所有机架没有能飞5分以上的。

网友:
远离黑蚁塔

网友:
如果不是玩竞速和花式,也不必纠结穿越机机架。
市面上也有不少强调续航的机架和配备。

网友:
新手推荐给你大力215重,稳。前两年够你飞的,很耐炸,配件便宜